戴尔外星人17 R4 显示正在充电

楼主(2019-12-07):
戴尔外星人17 R4 显示正在充电 电量不增加 更换电池也一样,电池可以放电,电量不变,拆机发现公共点有个电容烧糊,短路还能开机?一头雾水。去掉坏的电容。料板拆一个补上。公共点19.42V,有一点点低,找图看了下保护隔离,高电压导通。量PQ701 G级也是19.42V,断电量PQ701 G D S都是0欧。料板上换了个管子换上去,公共点20V   PQ701G级24V多。这回正常了,装电池通电,有充电电流了。接屏,经过几分钟的等待电量增加了。到些维修结束。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_DELL 17 R4 LA-D751P四代内存.pdf

网友:
学习了,经验非常有用,很少修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死鱼捡的好

网友:
你这个运气好 我这个7声报警

网友A(2023-05-26):
公共点第一个隔离mos,只要后级有计较大的短路故障就会烧穿DS的,比如cpu或者独显核心,显存供电的MOS烧坏,某个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击穿等等恶性故障。在你的案例中,造成第一个隔离MOS DS击穿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公共点坏掉的电容了。
       这个隔离mos坏了,对BQ247xx系列的电源管理方案来说,一个是会造成充电不正常,另外一个这个击穿的MOS在高负荷下会发热到200度,长期可能会引起板子变色,烧焦,起火等更严重的故障,非修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第一个隔离mos,只要后级有计较大的短路故障就会烧穿DS的,比如cpu或者独显核心,显存供电的MOS烧坏 ...

没错这款只要大短必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