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系统地学习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12-07):
本人是非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自己买了个宝工的简易万用表,完全用不来…读数都不会…说明书也看不太懂…刚一根红线插在10A UNFUSED上,黑线插在COM上,往插座里插就直接冒火星了…赶紧拔出来一看插头都烧焦了…线都烫了

网友:
万用表只是一个工具,就跟一把螺丝刀一样,想要用好万用表其实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使用万用表测量到我们需要的数据,然后做分析,最后是找到问题的原因。
不是为了使用万用表而使用万用表。
所以,你想使用好万用表,需要的是把电子的基础学好,电压,电流,电阻,欧姆定律,电路基础,电容,电感是什么,特性是什么……
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想要系统的学,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你需要知道里面大概的构造以及原理,这还是需要几门课的。
如果不想那么系统,可以去学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常识,大部分情况下也够用了,这也可以去网上看看视频。

网友:
加我微信吧 送你点电子基础资料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