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840-a

楼主(2019-12-07):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 tpc口附近那个长条芯片是什么型号 为什么图纸点位上没有

网友A:
主板板号为820-00840,你的点位应该是820-00875,核对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板号为820-00840,你的点位应该是820-00875,核对一下吧

我在论坛下了三个820-00840-a点位 上面都没有这个 点位上这个位置是空的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下了三个820-00840-a点位 上面都没有这个 点位上这个位置是空的

你对下820-00875点位一样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下了三个820-00840-a点位 上面都没有这个 点位上这个位置是空的

目前只有875的点位,没有840的点位,只不过它们很相近,基本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有875的点位,没有840的点位,只不过它们很相近,基本通用

哦哦 那我下的应该是875的   可是贴上写的是840我以为就是840呢

网友D:
那个是管理USB的芯片

网友:
这是硬盘,上次我修过一台,老贵了,256G一千多

网友:
感谢   是图中画圈这个  这个芯片应该买不到已经订料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管理USB的芯片

绝对不是

网友:
你对下820-00875点位一样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是

大哥您说那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您说那是什么

可能是type C  转接出 雷电口那些东西的运行芯片   长条的是颗 闪存芯片  应该是搭载旁边正方形芯片运行的  类似  A1466  摄像头管理芯片那样   您意思可能和我一样的   原本我只是想混个回复的   大哥您别认真   小弟失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type C  转接出 雷电口那些东西的运行芯片   长条的是颗 闪存芯片  应该是搭载旁边正方形芯片运行 ...

我认真看了一下  就是摄像头管理芯片  100%    可以参考以前的苹果主板  博通搭载闪存

网友:
这个图纸点位上有具体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管理USB的芯片

大哥我错了 就是USB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错了 就是USB管理芯片

就是它 感谢 感谢

网友:
这图片是座机拍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