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屏幕版本问题 求助大神

楼主(2019-12-07):
今天遇到个7p换屏,FVQ开头,不知道是什么版本,我只有dt和c11,求教下大神应该换哪一种
苹果

网友:
我要从正面看下指纹孔才知道

网友:
更换c11的最通用

网友:
apple的屏幕还分这么多花样啊。。。。

网友:
应该到官网看看

网友:
这个是C11的两行字母的就是c11 一行字母的就是DTP

网友:
好像2个版本排线颜色不一样

网友:
DTP通用,c11不通用,白色屏机器一般不分,黑色挑屏,不用看背光,看指纹空位置有个亮条,在中间的就是通用版DTP,偏右边露一点的,就是特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