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可以测量哪类信号?

楼主(2019-12-07):
示波器可以测量哪类信号?

网友: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他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所以示波器的核心功能,就和他的名字一样,是把被测信号的实际波形显示在屏幕上,以供工程师查找定位问题或评估系统性能等等。
有一些人觉得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打天下,为什么要花时间精力学习示波器? 一句话概括,时代不同了。现在的电子器材系统繁杂度和工作频率,都不是以前一台黑白电视机、收音机之类的能够比拟的。学会使用示波器,绝对可以大大减少自己的维修工作量。
示波器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电子领域。在安装适当的传感器时示波器可以测量各类现象。如声音、机械压力、压强、光或热的传感器。比如汽车中的排气尾管、气缸内的压力测试,就可以用特殊的压力传感器,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传输给示波器进行波形的观测。医学人员还可以使用示波器来测量脑电波。所以说,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绝不是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