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方法及焊接技巧

楼主(2019-12-07):
电烙铁爱好者一般使用35 W的内热式电烙铁电烙铁初次使用时,首先应给电烙铁头挂锡,以便今后使用沾锡焊接。

理论结合实践,加入开发圈,开启电子学习新方案!
点击链接,下载100G+电子技术学习资料!
挂锡的方法很简单,通电之前,先用砂纸或小刀将烙铁头端面清理干净,通电以后,待烙铁头温度升到一定程度时,将焊锡放在烙铁头上溶化,使烙铁头端面挂上一层锡。挂锡后的烙铁头,随时都可以用来焊接。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1、准备工具:电烙铁、焊锡丝、松香(一般五金店都可以买到);

2、新买的电烙铁可以拿小刀挂挂烙铁头(因为有氧化层),然后插上电,插上电小心烫手温度是很高的;

3、等烙铁温度上来了,把烙铁头点上松香,点上焊锡;

4、先把需要焊接的线上点上松香,在点上焊锡;

5、然后焊在需要焊接的元器件上面,注意速度要快,否则温度过高容易烧毁元器件;

6、电烙铁不用的时候,把烙铁头上面点上焊锡(防止烙铁干烧);

7、助焊剂尽量使用松香,焊锡膏会有点腐蚀性;

注:任何电烙铁都必须又三个接线端,其中两个与烙铁芯相接,用于连接220V交流电源,另一个与烙铁外壳相连是接地保护端子,用以连接地线,为了安全起见,使用前最好用万用表鉴别一下烙铁芯是否断线或者混线。一般20~30W的电烙铁的烙铁芯电阻为:1500~2500欧姆。

电烙铁使用注意事项

1. 焊接前,应将元件的引线截去多余部分后挂锡。若元件表面被氧化不易挂锡,可以使用细砂纸或小刀将引线表面清理干净,用烙铁头沾适量松香芯焊锡给引线挂锡。

如果还不能挂上锡,可将元件引线放在松香块上,再用烙铁头轻轻接触引线,同时转动引线,使引线表面都可以均匀挂锡。

每根引线的挂锡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2~3秒为宜,以免烫坏元件内部,特别使给二极管三极管引脚挂锡时,最好使用金属镊子夹住引线靠管壳的部分,借以传走一部分热量。另外,各种元件的引脚不要截得太短,否则既不利于散热,又不便于焊接。

2. 焊接时,把挂好锡得元件引线置于待焊接位置,如印刷板得焊盘孔中或者各种接头、插座和开关得焊片小孔中,用沾有适量锡得烙铁头在焊接部位停留3秒钟左右,待电烙铁拿走后,焊接处形成一个光滑的焊点。

为了保证焊接得质量,最好在焊接元件引线得位置事先也挂上锡。焊接时要确保引线位置不变动,否则极易产生虚焊。烙铁头停留得时间不宜过长,过长会烫坏元件,过短会因焊接溶化不充分而造成假焊。

3. 焊接完后,要仔细观察焊点形状和外表。焊点应呈半球状且高度略小于半径,不应该太鼓或者太扁,外表应该光滑均匀,没有明显得气孔或凹陷,否则都容易造成虚焊或者假焊。在一个焊点同时焊接几个元件的引线时,更加要应该注意焊点的质量。

焊接操作基础步骤

步骤一:准备施焊左手拿焊丝,右手握烙铁,进入备焊状态。要求烙铁头保持干净,无焊渣等氧化物,并在表面镀有一层焊锡。

步骤二:加热焊件烙铁头靠在两焊件的连接处,加热整个焊件全体,时间大约为1~2秒钟。对于在印制板上焊接元器件来说,要注意使烙铁头同时接触两个被焊接物。导线与接线柱、元器件引线与焊盘要同时均匀受热。

步骤三:送入焊丝焊件的焊接面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时,焊锡丝从烙铁对面接触焊件。注意:不要把焊锡丝送到烙铁头上!

步骤四:移开焊丝当焊丝熔化一定量后,立即向左上45°方向移开焊丝。

步骤五:移开烙铁焊锡浸润焊盘和焊件的施焊部位以后,向右上45°方向移开烙铁,结束焊接。从第三步开始到第五步结束,时间大约也是1至2s。

焊接操作注意事项

1、保持烙铁头的清洁、保养焊接时,烙铁头长期处于高温状态,很容易氧化并沾上一层黑色杂质。因此,要注意用湿海绵随时擦拭烙铁头,在长时间未使用时应在烙铁头上加上锡,防止烙铁头氧化,造成无法粘锡。

2、靠增加接触面积来加快传热加热时,应该让焊件上需要焊锡浸润的各部分均匀受热,而不是仅仅加热焊件的一部分,更不要采用烙铁对焊件增加压力的办法。

3、烙铁撤离有讲究烙铁的撤离要及时,而且撤离时的角度和方向与焊点的形成有关。

4、在焊锡凝固之前不能动切勿使焊件移动或受到振动,否则极易造成焊点结构疏松或虚焊。

5、焊锡用量要适中锡丝,内部已经装有由松香和活化剂制成的助焊剂。

6、助焊剂用量要适中过量使用松香焊剂,焊接以后势必需要擦除多余的焊剂,并且延长了加热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当加热时间不足时,又容易形成“夹渣”的缺陷。

7、不要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锡的工具(带锡焊)有人习惯使用烙铁头作为运送焊锡的工具进行焊接,结果造成焊料的氧化。

因为烙铁尖的温度一般都在300℃以上,焊锡丝中的助焊剂在高温时容易分解失效,焊锡也处于过热的低质量状态。

网友:
哪里抄来的,这种焊锡方法不是很准确的。 你说的那个烙铁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