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E360H开机屏闪

楼主(2019-12-07):
三星S27E360H开机屏闪,开机查看灯条没问题,灯条接口也没什么问题,现在灯条拆的时候有几处断线,驱动板没看出什么异样,听坛友说这个有驱动板电阻变质的导致屏闪问题,升压自保护现象,哪个知道是哪个电阻,或者准备改成万能LED灯条和升压板,哪位知道开启和调亮度的控制位置是哪,感谢

网友A:
刷个程序的事情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程序的事情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刷了,还是一个样,按上灯条主板就带不起负载,芯片附近啪啪响,和闪屏是一个节奏,不上灯条,就没问题,图像还是显示,就是没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还是一个样,按上灯条主板就带不起负载,芯片附近啪啪响,和闪屏是一个节奏,不上灯条,就没问题, ...

那这个不是存在短路故障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有时候是电源部分带不动,你换通用的也一样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C:
开始是不触发 ,现在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网友:
刷了,现在改成万能LED灯条和万能恒流板了,开启背光取得屏供电,不是很完美,用着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是不触发 ,现在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那你的可以看看灯条,灯条接口有没有虚焊,测测驱动板灯条接口电压是不是忽高忽低的了

网友D(2020-09-17):
楼主解决了么,我这里遇到一个好像跟你的问题一样,闪着闪着就开不了了

网友:
准备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么,我这里遇到一个好像跟你的问题一样,闪着闪着就开不了了

换的万能灯条和恒流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万能灯条和恒流板就好了

网上买了一个主板,换上去试试先

网友:
刷程序不好 就直接换版简单

网友:
刷个程序 我只会刷程序 刷个程序 我只会刷程序

网友:
请问程序在那里有得下载

网友:
开启直接接屏供电

网友:
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