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380mt诊断卡挡50

楼主(2019-12-07):
我又来,又是这种品牌机,H61太难了,故障现象为诊断卡挡50,主板,时钟,复位,均正常,我以为是内存问题,查了半天内存条件,内存复位,时钟,复位,供电,基准都正常
ps:TL431s对50代码解释为:
50 将当前BIOS监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 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DRAM亮为异常,动态存储不过,动态存储是什么?
难道是cmos?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A:
刷BIOS 测48M时钟   50 应该是初始化 USB控制器吧

网友B:
BIOS 先刷了试   还有内存的SPD 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先刷了试   还有内存的SPD 总线供电

都,试了,今天听了下原来徐师的课件视频,多数是CMOS电路问题,如果没问题就肯定是H61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测48M时钟   50 应该是初始化 USB控制器吧

48M时钟测到了,正常的,不是PCI跑马卡,不是usb控制器,是小于1m存储检测,TL431S诊断卡报DRAM错误  DRAM 是动态存储的意思,不是内存i:走了弯路    所以就是cmos的问题,没问题就是桥,明天桥干了上图!

网友B:
有换桥的话  结果是怎样 记得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换桥的话  结果是怎样 记得回复一下

换钱,ok!成功,看另一篇帖子,给出了思路

网友:
到底是怎样解决了问题 是桥吗    还是外设芯片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