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放置一段时间 bios就坏了

楼主(2019-12-07):
两个主板都一样要刷

网友A:
得说一下是什么机型,什么型号大家才好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说一下是什么机型,什么型号大家才好给你参考

870 c45

p8h61

网友B:
我记是桥后面焊点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是桥后面焊点虚焊。

870放久了就坏了刷bios好了,p8h61刷bios好了放了一段时间有坏了

网友:
rtc电路查一查,

网友:
不会是这样吧,从没遇到这各情况

网友:
可能BIOS芯片老化了,要是想耐用点,就换一个BIOS芯片刷上去试试吧

网友:
可能电池RTC看看

网友:
开始是不触发 ,现在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网友:
哪里氧化了导致的病变

网友:
bios没有坏,是COMS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