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怎么判断电池是否老化?

楼主(2019-12-07):
最近手里的mix2s用电很快,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老化损耗造成的,所以想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下载一个APP叫做accubattery,把你手机电用到还剩1%到2%,开启这个APP,关掉所有后台,然后充电,一直充满就行,期间记得别怎么用手机,底下会有一个电池寿命,不是很准,误差会在5%左右(我自己测出来是差不多这样)然后如果寿命在60%到50%左右就建议换电池了。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看循环次数,充放电速度,设计容量和现在充满的容量。我的米6用了一年多,重度使用,该换电池了,明显感到不大耐用了。现在实际充满容量2459mah,只占设计容量3350的70%。
数据不保证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APP名字左上角

网友:
待机时间大不如以前,出现电池电量突然下降或者突然关机。

网友:
下载aida64检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