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B150主板 桥和CPU座容易开焊吗

楼主(2019-12-07):
现在H81, B150之类的主板,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之后,还是不走字的情况。 大家一般会焊桥和CPU座吗,这两样容易开焊吗 。 因为这芯片卖破烂也不便宜,我一般很少焊BGA,现在想问一下
cpu
芯片

网友:
品牌的不容易 除非摔过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桥虚焊的,多数都是短路了

网友:
技嘉B85见过是桥空焊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加焊了一下桥就好了。没有返修

网友:
可以加焊下试试,先排除下嘛!不行再查其他条件

网友:
这种分享的精神值得学习呀

网友:
一般来说BGA芯片脱焊是很少的事情,当然如果主板摔过就难说了。

网友:
坏芯片太贵了,要是给客户加焊过,还没修好。 客户一般都不高兴,不敢乱加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