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白触摸到CPU断线引起不触摸维修

楼主(2019-12-07):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正常 触摸不好用

  故障分析:;首先打一下触摸座子的阻值(2401)座子阻值正常,初步诊断黑触摸损坏,更换黑触摸 (u2402),更换完成开机测试,触摸还是不好用,继续监测,拆下白触摸(u2401打下板底阻值,发现D2无穷大(CPU到触摸的SPI总线)诊断CPU虚焊。

  维修过程:重做CPU除边胶,取下CPU除CPU胶等等。按上CPU,再打下白触摸的阻值,阻值正常。

  维修结果:装屏开机触摸正常,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谢谢论坛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6代触摸无反应的,不出5.1V的多半白触摸到CPU开路了。CPU最难做的也就6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