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苹果七 摔过的机子 不开机

楼主(2019-12-07):
iPhone  7    苹果七 摔过的机子 故障 不开机
接电源不短路  开机  300毫安   模板cpu 发烫 充电不显示  只能充到3.5V左右   我想问问CPU是不是挂了

网友:
主板有点变形

网友:
拆了CPU试试呗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断线的情况比较多,CPU发烫,可以测下CPU 周边电容有没有短路!不到万不得以最好不要动CPU

网友:
CPU旁边的电感摔虚焊了吧

网友:
上盖,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