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不开机点亮后保护关机

楼主(2019-12-07):
开机触发后如图已更新过bios 15秒就保护关机了...

网友:
你这是usb有问题啊

网友:
你最好是查一下USB  oc  信号

网友:
USB  oc信号3.3V一般为分压电阻有问题。10K和15K

网友:
USB过流,看看每个USB口是不是都有电,华硕有时候USB口供电是通过跳线帽的,看看跳线帽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客户把USB口插短路了?我经常碰到一些客户会把这个口插坏,现象就是不开机或者开机断电等。

网友A:
楼主这段英文提示主板过流啊,要修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段英文提示主板过流啊,要修主板的。

翻译过来是USB设备过流保护关机了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话说这种问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译过来是USB设备过流保护关机了 不知从何下手

主板的USB电流检测有问题呢,需要专业人士维修主板。

网友:
这种分享的精神值得学习呀

网友:
查查USB口吧!上次遇到这个故障是用户把USB口的5V和地弄短路了!

网友:
把usb跳帽找到,然后插上去

网友:
把USB跳线帽调整为1-2可以开机了

网友B:
每次都要按F1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要按F1不知什么原因

换个硬盘就不用按f1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