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59进液

楼主(2019-12-07):
这主板估计凉凉了

网友A:
以前的机器进水把电池拔掉,现在的没得拔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机器进水把电池拔掉,现在的没得拔哦

还是有的拔,扭松电池接口那螺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的拔,扭松电池接口那螺丝就行了

感觉拆开的时间。。。。估计就剩遗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