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技嘉ga-p75-d3的亮机BIOS

楼主(2019-12-07):
技嘉ga-p75-d3的亮机BIOS

麻烦同行了,上传一个来

网友A:
你这个主板PCI插槽边应该还有一个主板号,你现在这个主板是不对的,虽然是印做主板上,官网就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再一个,两个flash芯片换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PCI插槽边应该还有一个主板号,你现在这个主板是不对的,虽然是印做主板上,官网就没有这个型号 ...

已经试过了,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8737-1-1.html

谢谢我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PCI插槽边应该还有一个主板号,你现在这个主板是不对的,虽然是印做主板上,官网就没有这个型号的主板。
再一个,两个flash芯片换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那应该是要刷什么型号

网友:
官网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