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被压坏了,有声响能开机,但是画面黑屏不显示,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2019-12-07):
手机被压坏了,有声响能开机,但是画面黑屏不显示,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都把结果说出来了,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呢?
压坏了黑屏了,你说哪坏了?

网友:
你好,手机画面不显示说明屏幕是冷光屏幕,在内爆了的情况下手机也不会显示,但其他功能正常,需要解决此问题请更换对应手机型号的屏幕总成。

网友:
把钢化膜撕了再按键就好了

网友:
去手机店

网友:
屏幕没一点问题,手机是被从机腰压坏的,还是能开机,能听见短信推送的声音,还有低电量时的提示声,就是黑屏不显示画面,也不能触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