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板号13269-1待机0.001无3V5V完美解决,完美从根本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12-08):
首先看一下我前几天发的这个帖子,这两个帖子是一台机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0755-1-1.html
今天再次发一下 DELL 14-3442 板号13269-1待机0.001无3V5V 大家记得前几天我发过一个帖子,就是这台又回来返修了,对的,没有错就是当时按照论坛的
帖子直接拆掉了Q2403就可以了,3V5V正常上电进系统正常。这机子根本的病根不在这里,所以又返修了。
让我细细道来:
返修机,通电跟第一次拿来一样待机0.001,拆机一量3V5V无电压,待机芯片用的是51225

测51225的12脚19V电压正常,3脚3D3V_PWR_2线性3.3V正常、5脚的5V_PWR_2线性5V也正常,6脚的PWR_3D3V_EN2是0V,20脚的PWR_5V_EN1也是0V,

3V5V开启信号由3V_5V_EN上图转换来的,3V_5V_EN又是由D3602转换来的,看下图

看上图S5_ENABLE,拆掉R3603,通电测量R3603的两端都有3.3V,装上之后就没有了3.3V了,那就不是这一路的事了,再看D3602拆掉,再量R3603两端的
都有3.3V,再量3V5V电感上3V5V电压正常,但是不触发,3V5V有了不触发,装上D3602就没有了3V5V了。,S5_ENABLE断开了R3603电阻3.3V正常证明S5_ENABLE正常着,那就再看PURE_HW_SHUTDOWN#到了这些地方

Q7602拆掉还是一样的,再追

这里到了EC复位了,不说二话直接换EC,换了还是一样的。继续往下追

还到了这里,应该是温控IC吧,断开R2612,触发上电正常亮机,等几秒钟风扇狂转掉电,

再看R2612的2脚VD_OUT1#去哪里了,追到了EC,还有看到了
VD_IN1,测量VD_IN1是0.8V好像不正常,

再追着VD_IN1走,就这到了这里,真是惊喜呀!!!

温控电阻,哈哈哈哈哈,根据拆掉R2612的上电亮机风扇狂转掉电,温控电阻的可能性最大了。
找了一下有个一模一样的料板将温控电阻拆过来,将R2612装好上电亮机,风扇不狂转,OK
原来病根在这里呀!!!我的个神呀!!!

再量EC的
104脚VD_IN1正常是2.3V
110脚VD_OUT1#正常是3.3V

104脚VD_IN1不正常是0.8V
110脚VD_OUT1#正常是0.5V

这机子又是满血复活

所以看到论坛里有些同行说是拆掉了Q2403上电掉电,估计病根也在温控电阻这里
再次发帖,和我一样的小白别走弯路了。

网友:
查信号级的高手,学习了。PU4503 5V_PWR_2是13脚 写错了 拆了这么多元件花了不少时间 辛苦了

网友:
加分了兄弟!!!!!!!!!!!!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挺多的  板载的CPU短路的很多

网友:
可以看看我那个帖子,那个才难受。

网友:
VD_IN1信号还是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厉害,35v最后的根本居然是温控电阻,楼主一级级的查信号思路很牛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得半天时间吧

网友:
查信号的高手

网友:
牛人,功夫到家了!

网友:
想知道送什么推论出这个信号的?很细心

网友:
专业!到位!

网友:
佩服 这信号查的 我看到了你有一天会发一个教科书的帖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信号级。跑线路要时间呀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我实践太少。理论知道。跑线路懵逼的  不知道往那边跑。

网友:
楼主修的一路有惊喜。。。。。。。。。。

网友:
思路很清,就是爱这样的文章,多用心去找真的可以得到很多

网友(2020-05-02):
温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