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E待机偏高,不是通病,不是通病,曲折,坎坷,坚持,最终找到元凶!

楼主(2019-12-08):
机器型号:联想B470E
板号:10250-2N
故障:待机偏高,不触发
      前言:
        1,老规矩武林高手看最后总结加分走人,刚进江湖的慢慢品味,拱手感谢。
      2,之所以写这篇帖子,就是这个机器的故障不固定,很容易走弯路,值得品一品,也不是咱们经常修的故障(铁壳烧毁,CPU烧坏,不出CPU供电,不出集成显卡供电,换HM65,刷BIOS,更换51123.更加EC,),希望新手或者对纬创设计的时序不是很明了的,可以慢慢观看,至少,我和B470打交道这么多年,这个故障我是没有遇见过,也整整绕了我两天。
     3,写帖子非常不容易,耗时几个小时,编辑文字,编排图片,希望各位兄弟,加分鼓励,月饼老师能给精华,在此表示感谢。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一,机器到手,故障复现,待机0.04,不触发,没有打表或者明显的短路现象,第一印象,铁壳短路。拆机观察测量观察过程省略,公共点正常,铁壳没有任何发黄或者发黑的痕迹,打三路副芯片,ncp5911八个脚位,阻值正常,就是待机3V只出0.67,  5V只出1.01。上图:

二 ,那就暂时放过铁壳那边,先查查51123和EC 果然发现不对劲,两个信号不对,待机芯片的开启,3V_5V_EN是由S5_ENABLE转换过来的,也就是EC的14脚发出的,那么EC要发S5_ENABLE,必须满足供电,复位,时钟,程序配置,供电正常,复位ECRST#不对,S5_ENABLE只有1.29V,ECRST#0.4V ,都是排阻R2705,需要一个线性上拉电压,上图:

三,好,那么原因找到了,就是如何修复这两个信号或者一个信号,到这里高手们或者有经验的人会说直接给这两个信号一个电压,不通过排阻,对,我也这么干了,遗憾不行,待机芯片发热,依然不工作。也有人会说,可以去搞待机芯片,电感,滤波电容之类的,这个时候去干EC,51123周围,那么好的可能性1%都没有,因为时序上面待机芯片条件不满足,导致待机出的电压异常,而不是待机芯片不工作,那么之所以电压出的不足,只有两个原因,要么3V 5V后极有短路,要么开启信号被其他信号拉低而不是EC,所以我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动EC和51123周围。

四,接下来我们就从两个原因着手分析,第一个,后极短路。
   1,有经验的兄弟们知道,有两款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微短路或者不良会导致待机5V,不正常,要么没有,要么低于5V,  一个就是联想的B470,一个是广达代工的TWS板号的,就是有很多LOGO的主板,就是上管,短路也是烧CPU,芯片不良,导致待机5V芯片,出电压不出,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我开始拆NCP6131,当然前提肯定要拆,三个铁壳,拆了NCP6131,果然待机一切正常,那么也就噩梦的开始。

2,既然锁定是NCP6131,开始换芯片,直接调芯片,两个,换一个新的,造孽,故障一样,因为很自信,以为就是NCP6131导致,这个时候,已经把铁壳全部安装好了,晕死,又拆,拆了NCP6131,待机又正常, 难道是买的芯片不良, 又换一个,故障还是一样,就这样反复,因为非常明显,只要拆了NCP6131,待机就正常,而且可以触发上电,而且除了CPU供电,所有供电都正常,我就玩命的折腾NCP6131,反反复复,拆了5遍,只要拆了就正常,而且,待机复位,开启,都正常,上图:

3,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啦,那么我开始断开芯片的供电,只有5V,有三路,当断开30脚的时候,正常了,因为这个供电的电阻PR4306,在芯片的背面,那么怀疑,是板层问题,就直接断开PR4306,直接飞线给30脚,果然正常了,而且这路是板子上面是没有安装的,上图:

4,事实是,这样果然一切正常,而且也显示了,满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来的时候只开机十次不到,就回到解放前,而且再断开NCP6131,也不正常了。

五, 没有办法,只能重新分析,第二个原因,那就是EC的复位或者51123的开启芯片被拉低啦,因为两个信号有问题,ECRST#S5_ENABLE 时序来,先修ECRST#这个信号,从图纸来看,这个信号,主要是一个排阻上拉,和Q2701控制,先拆Q2701,果然ECRST#正常了,但是S5_ENABLE不正常。

    1,仔细分析图纸,这两个信号都被同一个信号控制,就是PURE_HW_SHUTDOWN#从图纸来看,这个信号,分别是U2702(没有安装)R2705上拉信号,Q2701,Q2802,D3601,Q8602,控制来源和控制,所在位置如图:

3,只能一个一个拆,当拆到Q2802的时候,才找到真正的元凶,带有一点腐蚀,发霉,但是非常的隐蔽,如图:

总结:也就是说,最终是PURE_HW_SHUTDOWN#拉低两个信号,EC_RST#和S5_ENALBL导致不触发,待机芯片51123出电压不足,那么为什么几次拆NCP6131都能正常,可以理解事情的偶然,元器件的腐蚀导致不确定,主板加热,信号就正常。

    写帖子非常不容易,耗时几个小时,编辑文字,编排图纸,希望各位兄弟,加分鼓励,月饼老师能给精华。

 会员834180300鑫豆2024-4-22 18:10
 会员84108300鑫豆2023-12-1 10:59
 会员769795300鑫豆2023-11-24 11:43
 会员4737912元2022-12-11 18:20

网友:
个别地方编辑好几次都不整齐,看起来有点乱,但是编辑水平有限,有看不懂的地方,欢迎指出,我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怎么还没被加精 看到同样的万用表了哈哈

网友B:
,这 玩意真怕它用到10天。出现大短路就麻烦了。。因为你吹动了铁壳子。。

网友C:
超超超超级详细的帖子。写了大半天吧

网友D:
已经加分!!!!!!!!!!!!!!

网友E:
大神的理论水平不错,加分。B470我都是用普通的N沟道MOS管改的,改装后几乎没有返修

网友:
通病干扰思路
其实一开始说ECRST#和S5_ENABLE的情况就应该查相关电路,纬创的板不是没见过这种现象,N4050  N4030不是都有温控引起不触发的通病吗.

网友F:
纬创待机保护现象其实非常常见的,下面有一帖子13269-1的也是待机保护.

网友G:
看楼主这阵势必是不易,先加满分占楼,有空再细细拜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玩意真怕它用到10天。出现大短路就麻烦了。。因为你吹动了铁壳子。。

应该会返修,不过通病没有问题,发帖让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H:
纬创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没被加精 看到同样的万用表了哈哈

坐等管理员和月饼大师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这阵势必是不易,先加满分占楼,有空再细细拜读

修了两天,时好时坏的,又走了弯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纬创待机保护现象其实非常常见的,下面有一帖子13269-1的也是待机保护.

确实是,但是我拆NCP6131,连续几次拆了就好,干扰的比较厉害,又加上,TWS,那个板号的,就是会出现,CPU供电烧毁,芯片微短路导致,5V芯片出电压不足。所以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的理论水平不错,加分。B470我都是用普通的N沟道MOS管改的,改装后几乎没有返修

其实不需要改装,购买一样的管子,焊接好,也不返修,改装还是有点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分!!!!!!!!!!!!!!

谢谢,谢谢,写帖子确实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超超超级详细的帖子。写了大半天吧

写了差不多两天吧,断断续续。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但是我拆NCP6131,连续几次拆了就好,干扰的比较厉害,又加上,TWS,那个板号的,就是会出现,CP ...

TWS的5V是能出电压的,只是出来的是3.3V,但他的开启是肯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WS的5V是能出电压的,只是出来的是3.3V,但他的开启是肯定正常的.

后来也想到了,当时有点蒙了,和NCP6131杠上了,拆了,开启,复位都正常,安装就不行。所以陷入僵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纬创还是好修的

谢谢,月饼老师,当时被NCP6131搞晕了,  拆了就好,安装就不行,反复好几次,才陷入僵局的。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个16V可以开,20V不可以,有时待机偏大的,是铁壳的问题

网友J:
修完机器还要写帖子 写帖子要比修机器时间花的多了 但是你还是愿意分享  感谢

网友K:
这个问题不仔细就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完机器还要写帖子 写帖子要比修机器时间花的多了 但是你还是愿意分享  感谢

也感谢你的关注,欢迎加分!谢谢

网友L:
纬创的板不是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仔细就走弯路了。

我这弯路走的就很难受,每次拆了就好,就和NCP6131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纬创的板不是没见过这种现象,

问题是,每次拆NCP6131,就能正常,所以就没有一直和NCP6131折腾。  这个是关键,单单是那个信号,也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M:
万用表接地,可以这样插usb接口。又学到一招,感谢楼主

网友N:
这个机器待机3 5v插电就出来还是按下开关出的呢

网友:
一篇好的文章会吸引很多大神过来讨论 期待发布下一篇!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器待机3 5v插电就出来还是按下开关出的呢

插电就出,因为插电,EC条件满足,就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不容易,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插电就出,因为插电,EC条件满足,就发出开启信号。

看不到后面,是哪的原因拉低了EC复位呢?

网友:
发贴不易!

网友:
像这款 机器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去年有也是大短路

网友O:
   根据上面来看,跟CPU供电芯片这块没关系的,待机电压偏高,是Q2802腐蚀的问题,导致上面两个信号值偏高,所以不触发,楼主走了很多弯路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根据上面来看,跟CPU供电芯片这块没关系的,待机电压偏高,是Q2802腐蚀的问题,导致上面两个信号值偏高 ...

是的,因为拆装3次NCP6131,拆了就好,安装就不行,连续3次,才死磕NCP6131的。

网友:
学到了,大神

网友:
超超超超级详细的帖子

网友:
TWS的5V是能出电压的,只是出来的是3.3V,但他的开启是肯定正常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H:
纬创还是好修的

月饼老师,有没有ASUS FX505GM 2.0 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月饼老师,有没有ASUS FX505GM 2.0 点位图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万用表接地,可以这样插usb接口。又学到一招,感谢楼主

完全可以接usb两边的端点呀

网友:
B系列的乌龟壳 坏的好多呀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2020-01-13):
看来你运气不太好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问题的

网友Q:
楼主辛苦,不过帖子看着很累,跟不上楼主思路,看完感觉是乱乱的,一头雾水。也许是我的水平不行,我在只能多看几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楼主辛苦,不过帖子看着很累,跟不上楼主思路,看完感觉是乱乱的,一头雾水。也许是我的水平不行,我在只能 ...

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可能排版和表达有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你解答。

网友:
,&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啦,那么我开始断开芯片的供电,只有5V,有三路,当断开30脚的时候,正常了,因为这个供电的电阻PR4306,在芯片的背面,那么怀疑,是板层问题,就直接断开PR4306,直接飞线给30脚,果然正常了  &  这个位置着实没看懂,还是楼主文字有错误,PR4306  和 30脚似乎没关系,还是我看的图纸跟你不一样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有疑问,可以提出来,可能排版和表达有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你解答。

Pr4306 和 30脚这段描述我有点没搞懂,二者没啥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Pr4306 和 30脚这段描述我有点没搞懂,二者没啥关系啊

你打开图纸,然后结合板子,1,你要明白,PU4311是没有安装,这也是一路供电,厂家预设了位置,但是实际板子没有安装。  那么PU4311的2脚,需要一个信号PWR_CPUCORE_PWM2   是一个方波开启信号。2,由于这个元器件没有安装,  厂家就直接使用5V,通过一个PR4306,0欧姆电阻,进了芯片的30脚。     3,我在修这机器的时候,这里是误区,每次断开这里,都能触发,我误以为板层问题,(芯片在背面,电阻在正面)  ,这里断开了,电阻,直接在背面给30脚,加个5V电压。 其实这里是没有问题,我被误导了。

网友(2020-03-29):
我这里遇到一台花屏  就是一直闪花那种  是显卡芯片问题  换了OK

网友(2020-06-14):
现在手上有块和你一样的板,3/5V供电芯片51123连换4个都出现短路,电流在0.2几,芯片很烫,芯片拆了就不短,待机0.01几,3/5V后级也没短路,两个电感阻止都400多,修到现在也是没什么思路了,还请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