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是不是都是假的

楼主(2019-12-08):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是不是都是假的三星,最近收到好多用的京东方屏的三星

网友A: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笔记本应该是假三星。三星本身就产屏,为什么用别家的呢?
话说在笔记本里面,三星才算半个真正的笔记本厂家。除了屏有自家的屏,也有自家生产的主板、硬盘、内存。当然CPU等主芯片还是Intel和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笔记本应该是假三星。三星本身就产屏,为什么用别家的呢?
话说在笔记本里面,三星才算半个真正的笔记本厂家。除了屏有自家的屏,也有自家生产的主板、硬盘、内存。当然CPU等主芯片还是Intel和AMD的。

笔记本不了解,最近收到好多用京东方屏的三星显示器

网友:
是真的,三星确实采购了京东方的屏

网友(2020-01-30):
一直以来好货就用好料,厂家,商家当然是利润第一,质量第二了,何况现在的三星是什么品行了。

图片上的1247应该是屏的生产周期,

屏要是使用不当,不合理设置而使用的话,也用了有7年了,估计老化严重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