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000524AS 的机械硬盘只有3.86G了

楼主(2019-12-08):
求助中 一块型号为ST31000524AS 的机械硬盘突然之间 从1T变成了3.86G 盘上的 固件版号为 JC66
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硬盘

网友:
可能固件坏了,,,,,,,

网友:
修复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找到 这个硬盘的固件,有大侠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听听还转不转,敲不敲.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硬盘,硬盘有卡卡的响声,通电10秒左右,硬盘停转,应该为磁头问题。上mhdd判断一下,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我判断不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