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即将发布的小米 MIX α?

楼主(2019-12-08):
小米 MIX α 或将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发布,就目前的曝光信息来看,新机可能会搭载一亿像素摄像头,采用 90HZ 刷新率率屏幕,40W 快充+30W 无线快充,升降摄像头,对于即将发布的小米 MIX α 你还有哪些期待的性能? [图片] 网传图

网友:
综合网友爆料,和我对小米过往产品的了解,我总结了小米Mix的主要爆料信息:
1 名叫Mix + 希腊字母,这是一款机皇,我想一定会选一个霸气又好听,辨识度高、接受度高的字母
例如米克斯 阿尔法,Mix以后有字母数字双版本
2 有超级快充、无线充和反向充 40w和30w
3 有一亿像素、超广角、超长焦(5x以上)和一枚微距
4 有瀑布屏(此一条和潜望镜我没有太大把握)有90hz屏幕 没有2K屏
5 搭载miui11 支持各种快传和投屏
6 没有耳机孔但是可能有红外,有nfc,搭配发一个类似于vivo今天公布的那个蓝牙耳机的耳机
7 发布于9月24日
8 雷军发博提mix2s估计是两种动机:一是预热mix新代,避免三世同堂想清库存,二是想把网友爆料的消息挤下去
9 纯个人猜测,没有陶瓷,5G很凑合(撑死是X50,明年的Mix4会有骁龙865+x55);陶瓷目前和5G兼容
10 以上内容绝非独家、官方爆料,均取材于网络信息,我仅仅是搜集编辑,对真实性不负任何责任,如果与事实雷同,纯属巧合。
再来说一波关于mix和k30的假想。
9月-10月小米将在大陆开售两款5G机型:mix3 5G和小米9Pro 5G。前者出货量会很少,后者则是对标IQOO Pro 5G(据说已有媒体收到邀请函)。mix3 5G可能能赢下“最便宜的5G手机”称号。(已有机器送媒体测)
至于mix希腊字母和疑似存在one more thing,则在今年没有5G,或者是用X50做一点5G版,因为它的真正5G版就是真正的mix4,将要在明年搭载高通骁龙865集成5G基带。
除此以外,根据卢伟冰微博爆料K30和高通发稿,高通第一款集成5G基带的骁龙7系将在Redmi上使用而非小米。(小米不用的原因可能是货不够,优先给Redmi)
小米不可能把品牌5G首发交给Redmi,所以x50的mix3和9Pro应该一定会在秋季登场售卖。另外的mix更像是站在4-5G的交接点上,先做一台展示实力的肌肉机型,叫“先行”,再等骁龙865做集成5G基带的“真旗舰”。
不说了,发布会在想法区给你们直播mix。

网友:
最后一次更新,发布会之后欢迎打脸。
机型

这次只有 9 ProMIX α,走量的 MIX 4 会在 10 月份单开一场发布会。毕竟已经开始生产了,不能不卖吧。
9 Pro 是小米 9 大幅升级款,走量,供货很足;MIX α 是一款概念机,就是让你看看,不卖;MIX 4 是减配版 MIX α,弹出式设计,没有那么极致的屏幕,10 月份发布开售。
9 Pro

小米 9 重大升级版,厚度增加至 9 mm,重量增加至 196 g,其余外观一致。
目前官宣的特性包括不限于:855+、四曲面原色幕、40/30/10 W 充电、VC 液冷、横向线性马达。其中屏幕和线性马达会是非常大的体验升级。没有双扬声器没有 4G 版
相机不出意外还会是 48 MP 的 IMX 586.
MIX α

半包围屏幕、蓝宝石机身、屏下摄像头。
猜吧……以前我瞎猜的这回都敢往上写了:取消全部按键、无孔、IP68、108MP/OIS、2.8mm 下巴……
昨天还不少人骂小米组装厂,今天就 NB 了,人生如梦啊。回想一下之前部分爆料,真的是:我随便爆,反正你也不信。
MIX 4

配置强于 9 Pro,接近 MIX α,采用 K20 Pro 验证过的弹出式设计。由于采用了机械式设计,防水就不要想了。另外我怕重量超过 210 g……
如何看待小米 MIX4 或命名为「小米 MIX α」?反映了小米对 MIX 产品线的哪些调整?2018 年末小米申请了一个透明陶瓷专利,没准这次会上 MIX 4 探索版哦~
这次发布会不会有。毕竟分散发布可以保持热度。
价格(Flag)

我本来以为小米空出 2999 价位是为了上 9 Pro,如果有个 4G 版的话,定在这个价格非常香。然而现在来看,9 Pro 的堆料很足,2999 怕是拦不住。
结果还是小米有主意,半路搞出个 K20 Pro 旗舰版。一方面填上 2999 的坑,好让 9 Pro 上浮价格;另一方面试探市场反应,为 K30 Pro 做准备。9 Pro 的堆料是能卖到 3699 的,但是 4G 版 3699 就不那么香了。如果 5G 再比 4G 贵 500-600,那会显得不如 iQOO Pro 有性价比。如果 4G 版卖 2999,又会跟自家人打架……
所以只有 5G 版,然后卖 3699 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当然,把 5G 关了就可以当 4G 版用了。如果小米再狠一点,首发价达到 3499,会不会有是一波真香,买手机送 5G?
这样,MIX 4 如果有 4G 版,可能会和 9 Pro 5G 同价位开售;5G 版应该会逼近 4000 甚至超过。
MIX α 不会卖的,就是露个脸。我要拉低一下你们的预期。
MIUI 11

提升的方面太多太复杂,简单来说,是大招级别的。提升幅度远强于 iOS 12 到 13、EMUI 9 到 10.
我又错了……评论有人告诉我是提升史诗级别的……
屏幕(全机型通用)

1080P/90Hz:至少正面投影部分是 1080P,肯定是 90Hz;下巴 3 mm 左右。
后置摄像模组(全机型通用)

9 Pro 摄像头应该保持不变,MIX α 肯定是 108MP,但是不卖。下个月的 MIX 4 应该是 108 MP,这也就印证了一方面有人说这个月底有 108MP,也有人说没有。
华为相关

    Mate 30 系列不预装 GMS:海外凉了;宣传的 5G 版要到 11 月份,先开售的 4G 版性能有差距;怼小米 30W 无线虚标,被打脸;抄袭小米车充嫌疑。
这么看,华为急了,而且处境可能比小米危险很多。不过都是民族企业,遍地开花自然是最好的,没人希望一个崛起了,另一个就要被踩下去。希望华为能够完美应对美国的封锁。

网友:
9月25日补充更新:

目前看来,小米MIX以后会分为字母和数字两个系列:

字母系列主打概念机产品,秀出自己的肌肉,探索前沿技术和手机发展新形态,仅有少量产能、或者直接不量产售卖,类似vivo的APEX系列。
数字系列则主打高端旗舰,是一个走量的产品系列,探索小米手机的更高价位空间,类似vivo的NEX系列、华为Mate系列、OPPO的Find系列,也就是说MIX4应该还会有,但应该要到明年骁龙865才会发布(个人猜测)。

说回MIX AIpha手机本身,这款手机的优点和亮点真的很多:

其中,题中应有之意:

1,1亿像素后置三摄,底大一级压死人,拍照、视频表现都很不错;
2,骁龙855Plus芯片,目前最强的骁龙处理器,12+512G足够大的运行和存储空间;
3,搭载X50基带芯片,支持NSA模式的5G网络;
4,40W有线快充,真的很快。
5,全网通6.0,UFS 3.0,屏下指纹,屏幕发声,100cc超大音腔

属于One More Thing的部分:

1,环绕屏,智能手机新形态,看展示效果还是非常杠的,玩法很多,交互方式更多;

2,上下边框采用钛合金,背部盖板采用精密陶瓷,同时使用一整块蓝宝石玻璃做镜头保护玻璃,用料扎实;

至于不足之处:

1,目前5G常见问题:使用X50外挂基带芯片,功耗大,发热严重;使用的NSA非独立组网模式,网速很快,但延迟和4G网络一致,做到了5G的“高网速”,但没有做到“低延迟”。
2,环绕屏的保护和防误触,这个真的会让人头疼的,不过土豪肯定不贴膜不带壳啊。(贴膜师傅:我也很绝望啊!)
3,241g真的蛮重,10.4mm蛮厚(这个应该能理解)。
3,价格。。。真的高贵,只可远观不可玩。
不过,MIX AIpha注定是一款概念机,不会大规模量产,因此以上的问题,也都不再是问题了!
更多可以参见:
2019 年 9 月 24 日小米发布售价 19999 元的小米 MIX Alpha有哪些亮点和不足?原回答:

手持MIX2s,对MIX系列除首代以外的其它机型,其实是比较失望的,再也没有MIX一代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每每看完发布会之后,都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对于MIX α,它应该突出的地方,或者是新的全面屏解决方案,或者是更好的充电技术,或者是更强的拍照,或者是牛X的屏幕,等等等等。
但如果做不到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而只是让人觉得这是拿供应链的技术整合在一起。
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MIX α,它就应该是那种“发布前:是这样?发布后:竟然这样?”的手机。

我们能想到的,而MIX α又果然做出来的,那它就不是合格的MIX。

2016年10月,小米MIX横空出世,震惊全场,吸睛无数。
自此之后,MIX系列接手了Note系列的任务,帮助小米冲击高端旗舰。
但历经MIX2的妥协后退、MIX2s的小修小改、MIX3的不伦不类,MIX系列渐已泯然众人矣!而HOV三家的Magic系列、Find系列、NEX系列却将MIX系列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NEX3和Magic貌似也有些跑偏?)
更期待MIX α不要再试图去走量,就应该把自己的前沿科技都展示出来,告诉用户:
MIX α,集成了全部的、最新的、最好的技术。
MIX α,就应该没有性价比,没有妥协!
而不是像现在,MIX系列号称探索黑科技,却一次又一次的被数字旗舰系列按着打。
MIX2s发布3个月后,在新技术方面就被小米8按在地上摩擦(拍照更强,双频GPS、透明后壳、红外人脸识别、屏幕指纹版的屏幕指纹)。
MIX3才发布4个月时间,同样在新技术方面被小米9按在地上摩擦(更强的性能就不说了,还有更快的有线充电和无线充电、更强的拍照)。
从MIX2开始,MIX手机基本就违背了初衷,变成了小米旗下一个试图走量的系列。

再看看隔壁家的Find、NEX,走量从来不是第一目的。
目的是,秀出自家的肌肉!
然后根据用户对新科技的喜好,再判断是否要将新技术,下沉到旗舰机型、以及次旗舰、千元机的系列之中。
于是,NEX系列的弹出式升降摄像头,在后续的机型中迅速普及。
而Find系列的潜望式升降摄像头,再无后续。

MIX系列也该如此,将领先其它厂家的新技术展现出来,用户好评的,再下沉到数字系列、次旗舰系列、红米系列,用户不喜欢的,直接舍弃。
MIX系列,天然就应该站在小米产品线的最高端、最前沿,而不是追求热点、每半年发布一款新机型,甚至去试图走量,然后再被自家数字旗舰系列吊打,再然后品牌说服力逐渐消失。
当年的小米Note系列,不就这样一点一点消失的么?
听说Find系列因为没有什么新技术,所以今年甚至不准备发布新机型了!
MIX系列就当如此,没有新技术,就不要强行发布新机型!
期待MIX α带来除瀑布屏、1亿像素超强拍照、30W无线快充之外,还有其它能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新变化!
静候明天!

网友:
知乎首答,不请自来
需求才是硬道理
本人手持小米6,所以不管下一部换哪部旗舰,不管搭载什么功能,对我来说都是亮点。
先说说小米6,2017年7月份原价入手,到现在已经使用了两年。除了内存不太够,续航一天两充以外,其他没有任何问题。打游戏丝毫不卡,用别人的手机打游戏会非常不适应感觉卡顿。最直观的感受是身边朋友手机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的还不卡。一直找不到理由换手机是最痛苦的。
回到正题!如果我要换新机的话我有以下几点需求:①非异形屏,实在接受不了刘海和水滴②拍照超强,平时喜欢拍照,喜欢记录生活③续航在线,电池4000起,充电要快
综上所述,可能有人要说我为什么不买1+7Pro。我其实差点就换了,准备刷个MIUI系统。偶然想起来小米还有一款mix系列,所以想再等等
小米mix4从目前曝光(盲猜)的数据来看,真·全面屏是跑不了了,mix系列就没有异形屏。据说要搭载1亿像素的相机,这个简直太香了好嘛。续航来说,经过小米9的惨痛教训,电池升4000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ps:还有大家普遍关心的5G,我不需要5G,所以我根本不关心mix4会不会搭载5G。
最后再说一遍,需求才是硬道理

等等党大获全胜啊!!!

12月底量产
小米9Pro挺香

没忍住,换了个华为mate30Pro黑色128G版,刘海屏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受,想换手机的最好去体验店里摸摸看看。

网友:
我估计接下来一个月小米的股价还得跌。
9月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暴风中心的全球前四的手机品牌(雷老板自己发布会上说的),面对华为和NEX的瀑布屏新品,小米拿出来了啥,加强版的米酒,加强的部分的确强,但这是9月啊,大家是奔着看创新,看颠覆的期待来的。MIUI11,正常的更新迭代,新鲜,但并不颠覆。
OK,要颠覆和创新,MIXα,给你一块两边弯的屏幕,一颗1亿零8千万像素的镜头,然后,19999,12月才能买到。
我的天啊,老老实实改个瀑布屏,加个弹出式摄像头,起个名字叫MIX4拿出来直接接受预定一周后就开卖多好啊,这波PPT发布到底有什么意义?!!双十一还有个把月了,小米靠啥冲销量?米酒?只卖了300万台的k20系列还是卖一台挣几十块利润的红米note8?
不是说MIXα没创新,而是这个时间节点只有这台ppt机器没什么价值,这场发布会对小米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吗?国内手机市场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他们不清楚吗?
况且MIXα本身的产品力,怎么评价呢,乍一看技惊四座,平静下来想想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未来手机的发展方向吗?双屏在努比亚和nex1.5上已经部分验证过了,并不是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形态,把边框也纳入屏幕内现阶段除了炫酷毫无意义,瀑布屏点到即止,这个所谓的环绕屏,请问到底开创了什么新的交互?解决了什么痛点?我最费解的是背面的竖条为什么不完全靠左边,背面左边边框弯过来还多出十来毫米的空白屏幕区域是为了干嘛呢?白白浪费显示面积。
顶级旗舰并不是代表某个方面的尖端性能,而是整合行业内几乎所有优势资源,做出一款比米酒这样的水桶机更完善精致的高级水桶机,让用户感受不到科技存在才是高科技最难的地方,而MIXα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了噱头而强行探索,以至于根本没考虑用户需求。
如果一个月之类小米不能拿出类似一加7 pro的可以大面积量产的MIX4的话,第三次冲击高端化的道路依然黯淡。
利益相关:3年小米全家桶用户。

网友:
不要期待,不要说有什么配置,你又不是内部人员,就在那人云亦云,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往上一堆,还什么最多像1+7p那样?一加出来之前你知道会有这个屏幕?靠一个屏幕上了高端。去翻翻以前的期待,也没人提过这个所谓的这么nb的屏幕,你们能知道的都是别人故意爆料的,人家不说,你啥也不知道

网友:
小米mix4不会那么丑那么薄的,小米mix4我得到的消息是2k屏或者90hz(2k和90hz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即90hz和2k只能有一个),高通855plus,全系标配45w快充,30w或者40w无线快充无线快充(无线线端45w,但是无线充电会损失10%,换算下来差不多40w左右),10800万摄像头主摄+1200万长焦+1600万超广角微距(单独定制的isp,用于支持1亿像素直出),应该不会有tof镜头。9月24日发布会不会发布,小米mix4标准版弹出摄像头,下巴参考小米9系列(会缩短一点下巴,但是不明显),探索版(mixα)采用隐视屏,全球首发8P镜头(探索版本来就不是量产的,你感觉能买到?),就摄像头模组来看mix4的厚度不会低于8.5毫米,再加上4000毫安以上电池(5g版本4500),图上那个那么轻薄,你给我做出来?
小米mix4的意义是小米摆脱2999后的第一款试探高端的产品,而高端,最重要的是没有短板,而且你还得有足够的优点。小米必须借着mix4走向高端,不然等待他的将是前面的无限黑暗。只有mix系列站稳高端,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研发。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从高端机型的利润反哺而来,一部分是高端技术普及化带动的中低端销量而来。只有高端有了足够强大的技术,将部分高端技术下放到中端,形成差异性,才能在市场的寒冬里杀出一条血路。有人说难道不可以上市融资吗,前几年有销量确实可以上市融资,资本家也乐于投资,可是你看看今年小米的股票,市场已经冷落不挣钱的性价比厂商了。
有人跟我说小米没必要和别人争啊,小米总能做出7分钱7分货的东西。可是如果小米今天做不出8分钱8分货甚至9分钱9分货的东西,它以后将只能卖6分钱6分货的东西,慢慢就会掉队。今年的手机行业是最血腥的一年,华为借着川普同志的配合疯狂崛起的同时,ovm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你会看的ov两个疯狂秀科技,没办法,在最强的对手面前,你想活下去就得竭尽全力了。

8月27日更新:索尼的潜望式镜头大概率会搭配,这样的话就是最顶级的四摄,覆盖全焦距,10800万摄像头主摄+1200万长焦+1600万超广角微距+1200万潜望式镜头(看来明年各家厂商旗舰大概率会有五摄手机了,毕竟这四摄还差一个tof,明年补足这个的话正好是五摄),基本上各个拍照场景都能覆盖。价格方面本来以为最顶配是12+512g(ufs3.0肯定是全系搭配的),但是得到的消息探索版是1T......不考虑联名的话这个价格也得上5000了,如果有联名款可能会是5999。5999这个价格其实是参考今年苹果11(即今年iphone xr的升级款)的定价,今年的苹果11国行版价格可能会是6699起步,苹果以下的价格才是各大厂商的主要舞台。再结合去年小米mix的联名款是4999元,这1000多换来这么多的升级点是不是值得,就见仁见智了。
微博爆料,存在一定错误地方
9月3日更新:我之前在别的回答中预测是9月28日发布。但是好像有爆料说提前到了9月24号,发布地点为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那大概率会和英雄联盟一起出联名款......散热部分肯定有液冷的。
9月7日更新:不知道这两天为啥这么多人看,可能是因为要发布了。。。上面不一定都是准的,也会有一部分错的地方,但是那个8p镜头好像目前只有我提到了,8p镜头主要还是为了增加进光量,10800万像素光圈应该用f1.8光圈最好,用上8p镜头大概率可以增大到f1.6光圈以内,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2019年9月16日最终版本修改完毕。

网友:
小米mix4对于小米本身来说意味着很多。

自从红米的独立,雷军已经无数次说,红米将接棒小米原有的任务——做性价比产品,然后小米安安心心地做高端产品对标华为。可是,这意味着小米急需提高自己的品牌形象,然而放眼来看,小米到现在依旧没做到。
无论是小米9被迫从3299降到2999,红米k20系列发布以后网友的默哀,还是小米cc9系列的发布,note系列的取消,都意味着小米迎来了瓶颈区,小米高层从新排布产品线。
而2016年小米mix的发布正拯救了当时正处于下坡路的小米手机业务,并且拉开了全面屏潮流的序幕,这不仅仅是点亮科技树的一个枝节,更是从新栽了一棵。
小米mix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小米mix2、2s仅仅只是对小米mix的完善但也做到了超高的屏占比和一定的黑科技展示,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来源:百度问答
但是,2018年,小米mix3却仅仅采用了滑盖来实现全面屏,在OPPO find X 和 vivo NEX 的可升降全面屏的光辉下显得黯淡无光。
小米mix3
来源:百度百科
而在这一年,小米手机业务也不好过
仅仅是第四季度,2018年就比2017年低了多于3个百分点。
片面来讲,其实mix系列就是小米手机业务的缩影,这次的mix4如果够高端,够成功,小米的品牌形象就会变高,自然就有资本做高端品牌。

所以mix4必须做到令人眼前一亮,溢价高也无所谓,毕竟当年的米粉现在大多数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了。

网友:
一直觉得小米mix系列产品发布时间有问题,因为和高通发布soc的节奏不契合。
      如果小米将mix系列定位旗舰,那旗舰的发布必须和soc发布相契合,否则会很尴尬。苹果和华为不用多说,都是自家旗舰和新一代soc同时发布,能让soc的新特性为自家旗舰产生最大加持而产生溢价。
        前两代mix也是下半年发布,但那时问题不大,因为华为的麒麟系列那时还被高通吊打,毫无压力,苹果价格高高在上也无利益冲突。然而从去年开始,高通和麒麟开始了各领先半年的节奏,而下半年刚好是麒麟的领先节奏。下半年发布自家旗舰,不但面临华为和苹果新soc的双重打压,还多了一个高通自家下一代soc的期待压力。
         mix3其实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到了下半年高通soc实在没东西可讲,只好搞出个10g内存宣发了一波。今年则是形势更严峻,宣发要完全避开soc,今年990更强势,提了soc就等着被科普外挂基带,所以到目前的宣发是“5g充电”?你这让靠没事跑个分起家的小米多委屈。
          所以高通系的旗舰下半年发布完全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天生矮一头。mix系列发布节奏最好的mix2s,上半年在国内做到了845首发,也受到了热烈追捧,然而一直缺货,一直缺货。
         当然小米现阶段走量还是要靠数字系列,mix系列还是实验性质居多。但如果小米想靠mix系列做价格上的突破,成为自己的旗舰标杆,那现在这个发布时间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希望小米MIX4可以有猛料有卖点,可以让MIX4上到4000+且不会让买家觉得价格虚高不划算。
希望小米越来越好,毕竟自己多多少少也算是米粉,也是希望小米未来有更多黑科技,更多好的发展。
从最开始小米风光无限,到现在华为独领风骚。希望国内市场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更新……
前两天看了mix阿尔法发布会,但是账号被封了,也不能回答
有人说阿尔法=华为折叠屏+502胶水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说
阿尔法与折叠屏是一个探索,对于未来手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探索。
就像现在无论华为还是小米还是其他手机的发布会,无论怎样都绕不开苹果。因为苹果引领了手机的风向,结束了3g转4g,以及4g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手机向苹果看齐。
现在到了5g时代,国内厂商有野心想要和当初的苹果一样,做出一个苹果4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件好事情,自家人希望自家人变得更好更强。
阿尔法确实震撼,虽然只是概念机,但是只要敢想敢做。跳出被苹果思维的束缚,我们未必不能在5g时代做领头羊。
苹果也确实没有什么新意可言,相比于国内手机造型现在百花齐放,苹果手机几乎可以说没有丝毫变化,多了个浴霸。
现在就和当初3g,4g时代一样,各种手机造型。百花齐放,最后苹果4横空出世,智能机的造型也越来越统一。不知5g时代,是哪位坐上这个位子。

网友:
9.24更新:就是折叠后的matex嘛...售价19999。准确的说,今年mix没有新品吧。这手机根本买不到,也太贵了。我挺失望的。

————————————
9月20号小米官方微博晒出了一张海报
这个问题留下了一个令人遐想的悬念:mix4有新花样?超越100%的屏占比是什么样子?难道还能把上下的边框去掉不成?我去,这太牛逼了。
————
9/12号更新。
国外知名爆料网站slashleaks泄露的mix4谍照显示真机边框极窄,不过看不出来前置摄像头的设计安排。
信任度只有17%,我怎么感觉拿mix一代唬我?
同时还有mix4的屏幕保护
这个信任度倒是较高
其他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小米MIX 4将有望采用无孔屏下摄像头设计,配备2K屏幕,采用全陶瓷机身,搭载骁龙855Plus处理器,配备12GB内存和1TB机身存储,并标配UFS3.0闪存。相机方面,mix4将全球首发1亿像素传感器。拍照能力必将也十分值得期待。此外该机还将支持5G网络,电池容量为4500mAh,并将有望首发40W无线闪充。
据悉,全新的小米MIX 4的代号为“hercules(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据说在9月24号发布。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有关该机的可靠信息并不多。小米官方保密极为严格。
有些人认为这次小米mix4不会上屏下摄像头,然而除了这技术其他任何一种方案其实都很令人失望。这次分量这么重,我不相信小米会那么保守,它自己都知道品牌需要一部真正的旗舰机撑场子。
————————————————————以下为原答案
在91mobiles上找到的mix4参数消息。传闻mix4有ip68防水和4500毫安电池。而且这外观应该搭载了屏下摄像头。可以参考一下。

而且mix4很有可能首发一亿像素。

有点凶啊。再加上王腾之前亲口赞同的“比小米9快”,我擦,牛逼。
我个人觉得mix4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虽然mate30系列也来势汹汹。

网友:
作为米黑,本来想调侃一下,小米mix4会是一款这样的手机:
    骁龙855+,12+512,UFS3.0100W快充+40W无线快充一亿像素屏下摄像头折叠屏2K屏+90HZ刷新率IP68
然后看了这个问题的回答,发现,真有人以为小米会是一款这样的手机。
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是米黑…还是米粉。
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买!!!

网友:
知乎水军最喜欢黑什么手机?
小米
红米K20系列被骂,CC9系列也被骂,
小米9系列更不用提了
小米现在的手机,怎么说呢。。。
没有特别特别能打的手机
希望MIX4能有第一代MIX一样,让大家惊叹不已
第一代不用说了,经典中的王者
第二代以及2S,屏占比大幅度增加,小米拍照终于赶上来了
第三代磁性滑动屏,当时3299的价格是真的没想到。
现在是2019年6月,如果MIX在年底发布的话,就先来预测一波。
PS:真香的米9已经从2999降到了2799,这是要准备给下一代让路?
    IMX6系列+广角微距+超长焦(5倍光学)50W快充+20W无线充电屏下摄像头(希望能上)4000毫安以上(不上4000真的说不过去了)2K+90hz+AMOLED骁龙855P + UFS3.0
就这些要求,Are you OK?
分割线~
昨天小米官方已经公布了小米将首发1亿800万像素手机,分辨率为12032×9024,CMOS面积达到了1/1.33英寸。应该会在MIX α上首发。
分割线。。。
MIX α名字已经确定。
希望几个月后再来看的时候,没有失望

网友:
又见“眼睛没法同时看正面,侧面,背面”言论,所以侧面和背面的屏幕是毫无意义的?
合着你们吹的很火的瀑布屏,往侧边延申的屏幕也是毫无意义的是吗
“真 小米有啥 啥就是没意义的”

如果将来能在广大群众能承担的起的范围里量产这种环绕屏。
我想大部分人在“只有正面有屏幕”和“前后左右都是屏幕”的情况下选择后者。(划掉)
当然我不能代表大部分人,所以我打算划掉上面一句话。
但是我会选后者。

我没法同时看四个面又怎样,我就比你多三个面的屏幕

网友:
刚才看小米商城redmi note8系列直播,王腾作为主播之一,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概还原一下:(此时正在拆机,6400w相机模组),哇!这真的是非常壮观,它大概跟我(王腾)大拇指差不多大,可能只小一点,你们非常想知道的另一个,下个月,额(此处结巴了一下),下个月底(此处有些慌乱),好了我也不能多说了,在合适的时间,我会给大家拆那个一亿像素的模组,可能就跟我大拇指一样大了。。。。。
  mix应该就是9月底发布了

网友:
我再猜一猜,雷军和小米发的两张有书的海报不一样么不是,有黑边那个可能是mix4 整个侧面都是屏幕的可能是mixα

     分  割

想到什么写什么了,我猜mix会出两种 mix4走量旗舰 再来一个mixα概念机

现在微博吹爆,只求到时候别翻车

还记得mix一代发布之前么,一点风声都没有,现在mix4也是没什么敲定的消息,9s和mix4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一团雾,都是瞎猜,等着吧,mix4肯定玩把大的

网友:
希望能像mix一代那样感动我。。
2019.9.24
刚看完发布会。。已经不是感动了,真的被震撼到了。。还记得几年前,网上有人给出了未来苹果手机的样子,现在,小米实现了苹果本来该有的样子。。
价格,已经不重要了。。探索无止境。。

网友:
要是mix4长这个样子,我吃手机. 也太丑了吧.
截图问题防修改.

网友:
9.3修改,今年没有量产版本的屏下,vivo nex3也是升降式结构,据说mix系列会在9.24前后和miui11一起发布。
8.31修改,9月11号苹果发布后开始预热,大致在24号前后发布。
8.20修改,发布会时间应该在9月中下旬。
目前已知小米mix4参数
1.搭载1亿800万三星主摄,1/1.33寸大底
2.充电大幅度升级,有线45w,无线30w(无线继续全球第一)
3.手机行业领先的nfc继续搭载
4.mix系列的真全面屏肯定是不可能是异形屏了,滑盖更不可能,据说是一种新的机械结构,暂无爆料,存疑
5.知名微博大佬数码闲聊站爆料有x轴线性马达规划,应该会搭载,这个吹爆,配合miui11非线性动画爽的一批
6.屏幕妥妥三星屏幕,据称90hz和2k只有一个,个人猜测大概率,pro版本1080p90hz屏幕
7.搭载最新的miui11
8.运存将会出现16g版本
9.9月中旬前发布
10.电池妥妥>4000毫安时
11.最新的屏下指纹
12.耳机孔肯定没有
13.uf3.0,855+不用多说
个人猜测
1.双扬声器作为旗舰标配,对于设计残废的小米工业设计师来说很可能没有,仍然是单扬声器,目前没这个消息,有消息后持续更新
2.屏下摄像头在这个时间段仍然是噱头,除了vivo真首发,小米即使除了也是耍猴版本,做个ppt版本出来表示有这个实力。
3.是否为曲面屏不清楚,有消息称小米10会有瀑布屏
4.防水这方面可以期待一下,毕竟不是升降,说不定新采用的机械结构就能防水了呢
5.后盖应该会有新花样,比如彩色陶瓷啥的

作为小米真旗舰mix系列,从发布以来就代表着小米探索科技,立足高端的雄心壮志,但是一代产量不足,二代提升不大,三代直接残废让小米的高端梦一波三折,希望小米能奋起直追,让mix系列真正的雄起,mix4的成功与否,代表着小米的科技硬实力,说句土话,mix牛批了,mi boy跟海军对喷都不怂,更别说从小米一代用到现在成家立业的小米用户们了,随着miui成长的他们对于3000和5000价位并没有那么在乎,不论怎样,mix4产品力硬,价位提升了自然有人买单,别怕涨价,也别怕不买,万事开头难,不看广告看疗效吧,期待mix4系列能真正的成为高端机代表。

9102年的一个不知名小米用户

网友:
作为小米mix2用户,普通的消费者,mix2是我第一款小米手机,此前也是米黑,不过是跟风黑。
在mix2前用的苹果6,mix2发行那年苹果6已经卡炸了。
当时想用新苹果,结果新苹果发布差强人意,mix2的陶瓷机身打动我了。
当时刚工作一年,mix2买起来无压力,比起苹果强。
目前的收入买苹果也无压力,mix4涨到4000我也没意见。
至于配置,我想说,只要还是陶瓷机身就ok,那么多参数说来说去,用起来的时候真的没有实际差别啊。只求快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