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19-12-08):
    自己配了台电脑玩,硬件信息如下:
       CPU:I7 7700k
       主板:华硕z270
       显卡:七彩虹1070
       硬盘:金士顿240G
       内存:金士顿16G(2400)
       风扇:超频3黄海(双风扇)
       电源:长城500W
      系统:WIN7旗舰版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候开机不了,有时候又是能开机!!按道理来说500W额定电源应该等带动了(从来不超频)
       内存条没问题,也有搽过内存金手指,机器是前年买的,求各位大神帮我想想有可能是那些问题造成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开不了应该不是电源引起的 你在主板上的小电池扣掉 等一分钟在装上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进bios界面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B:
怀疑电源问题,可以在出现故障时,测量电源电压。 楼主中大奖了,半年就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说的开不了机指的是按下开关后风扇转而屏幕没显示吗?

网友C:
还是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各个配件是自己网上淘的还是电脑城买的啊

网友:
放电清灰试一下了

网友:
用最少系统法试试
看看是不是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应该不是电源引起的 你在主板上的小电池扣掉 等一分钟在装上也许能解决问题

试过,我试过放电,抠电池!过后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它完全看心情想不想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源问题,可以在出现故障时,测量电源电压。 楼主中大奖了,半年就出问题了

如果是电源电压问题就好办了,测试过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开不了机指的是按下开关后风扇转而屏幕没显示吗?

嗯,风扇都转,显示无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各个配件是自己网上淘的还是电脑城买的啊

不是淘宝买的,京东买的配件,自己组的!风扇都转,就是没显示!

网友:
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对了,重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关机或断电后还出现有时候开机不了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风扇都转,显示无信号

拔掉显卡不接显卡用主板VGA外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拔掉显卡不接显卡用主板VGA外接呢?

这个问题也想过,还是一样,最关键的上电测按时序测主板,无论电压还是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也想过,还是一样,最关键的上电测按时序测主板,无论电压还是信号都没问题!!

那换完电源不行应该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功率是即时需要的电量 并不等于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这个!

网友:
我的主板也遇到此问题,找板级维修,其将主板的开机电路修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2-03):
换电源吧,这个电源有点虚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