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浸水1秒后拿起,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9-12-08):
华为P30进水一秒后拿起,用餐巾纸擦干了。当时感觉没什么问题,关机后用吹风机吹了十分钟,顺便晃了晃,对不起第一次真的不太懂,再开机也没什么事,现在关机了准备明天去检测一下。大概…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女儿的p20暑假去水世界玩,掉水里了。估计泡了一会了。女孩子不太懂电子产品,没有及时关机。第二天,摄像头起雾了,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屏幕触感没反应。拿去华为售后,说是进水太厉害,目前不能拆机怕把主板烧了损失更大,建议关机等两天看看。心里一句MMP,只能又买了个nova4(便宜啊)。谁知道三天之后,镜头水汽干了,试着开机,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功能都恢复正常,除了屏幕左下角有一个黄豆粒大小的暗斑,只有白色背景能看出来。孩子喜新厌旧,只好当做备用机了。
以上经历不知道对题主有没有帮助。还有几次经历供参考:当年老婆果6掉过手盆里,拿出来吹干指纹废了其他正常;本人的第一台Pro7放包里被水杯的水溅上烧了主板报废,第二台Pro7被小女儿用牙刷洗了澡,晾干后摄报废其他正常。个人总结:这玩意应该属于量子领域,看心情!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的是p30p,新机不到一周的时候,在我洗衣服的时候掉水里了
我的内心活动:
发生了什么?
!!!
手机掉水里了!!!
刚一周你就要洗澡!!?
不对,
捞手机捞手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反射弧那么长
五秒没有估计也三秒了
后来从水里拿出来,
擦干,
亲亲求原谅之后
什么事都没有
浪费我感情

网友:
暑假里的一天高高兴兴在船上钓鱼,崭新的一部华为p30从口袋里滑入水中。犹豫了5秒后,绝望的跳入河中捞手机。幸运的是那河床很浅,被我捞到了。从绝望到欣慰
立刻关机,拿回去用吹风机吹干,再开机,屏幕开始一跳一跳的闪了大概半分钟后,黑屏。从欣慰再到绝望。
没辙了拿去手机店里修,最后发现主机烧了,凉凉。那一夜,公园里的长椅格外的冰凉。

网友:
一秒?!全身进水?!
我这样跟你说吧哥哥,今年五月刚买p30一个月,我洗手的时候有人给我发消息,我洗完手也没擦甩甩水抓起手机就回信息
然后
手机就开始跳屏!完全不听使唤!把我吓坏了,因为我之前荣耀10也是经常洗完手抓手机的,从来没事。我赶紧把手机壳取下来擦干水,过了一会不跳屏了 但是屏幕顶端失灵,第二天去华为客服中心,人家建议换屏幕 1380的屏幕加80块钱人工。
屏幕顶端失灵就是上面的菜单拉不下来,想手电筒这些影响使用,还有微信加好友扫一扫什么的,反正就是屏幕上面十分之一的屏幕失灵,你们懂吧。还好有单手模式,让我勉强能用。
我觉得1380换屏幕太贵了,我还是个学生党,后来也试过吹风机吹,放大米里,太阳晒,甚至最后我拿着新买的手机去小店让人家帮我开后盖加热。都没有用,该失灵还是失灵
最后被迫无奈换屏,虽然单手模式也可以解决顶端失灵问题,但是太麻烦了。
好了别说了,虽然我现在用的是p30,但是它是一个和p30 pro同等价值的p30,它不一般(我想哭)
我现在吃完桃子手上有桃汁都不敢碰手机,赶紧擦干手再回消息(卑微)

网友:
都进水了。。。。。。
如果是掉进水里1s,p30可能勉强可以,p30pro应该没啥问题
但如果是进水1s,那估计什么设备都得修

网友:
我感觉以后客户可能需要华为手机得能当板砖使,而不仅仅是防水了

网友:
我之前用过小米Note3,暑假在辅导班教小朋友上课,有时候拿手机给小朋友玩,夏天的时候发热太严重加上玻璃容易粘上灰。
经常把手机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啥事没有,洗得特干净。
有一次洗澡的时候直接一边洗一边玩手机,当天晚上啥事没有,然后第二天吃早饭在早餐店扫码付款的时候发型摄像头打不开了。
一开始以为是系统bug,后来回辅导班上课时小朋友告诉我手机后置摄像头怎么雾蒙蒙的,我才意识到手机昨晚洗进水了。
当时除了后摄像头不能用之外,其它所有一切正常。当天把手机放在将近四十度的太阳地下暴晒,一会水雾就没了,但摄像头依旧不能用。过了几天还是不能用,只好去售后了。
售后听到我的描述,非常严肃的说主板估计废了,我根本不相信,毕竟除了摄像头我用着一切正常。
后来售后拆开拿出来指着摄像头那块主板给我看,确实那里都烧糊了。售后建议换主板,说不换主板也行,可以给我焊接好,但是不保证质量。
我选择不换,售后修好后我试了摄像头可以了就离开了。这里不得不说小米售后真贵,我不太相信焊接一下主板要四百多块钱。
后来可能是心理原因吧,觉得修好后的手机拍照画质不如从前,半个月后又发现手机指南针失灵了(手机地图无法辨认方向)。
一个月后就把手机出闲鱼了,所以个人认为手机泡水可能当时没什么问题,时间久了会有很多暗病的。

网友:
被水溅了,杯子倒了水泼到手机上,或者失手掉到有水的洗手池里马上捡出来,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之前的经历是这样的:Mate 7,蹲坑的时候掉到坑里了(不是坐式马桶啊),然后找了东西夹出来,放到水龙头底下冲干净,然后关机用纸巾包起来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开机继续使用,一切功能正常,半年后觉得音量键有点不灵敏去服务中心换了音量键,工程师检查结论是音量键接触不良,没有说我手机进水失去质保之类的,一般如果检测结论是手机进水导致的话是不予保修的(以前我去修iPhone的时候天才吧特别提示的)。
你问题里说的是“进水”,我觉得“进水”那就说明突破了手机的防水措施了吧,那当然是有问题啊。

网友:
知乎偷窥我了?我前两天上厕所没注意手机正好掉水桶里来着就刷到了这个问题,真巧。
当时水桶里的水蛮深的,手机整个没进去了,捞它出来的速度感觉自己一辈子都没这么快过。但再怎么快肯定也超过一秒了。
后续就是我心惊胆战地拿纸巾擦干所有肉眼可见的水分,包括耳机孔什么的。然后还拿这台不知道进没进水的P30百度了一下华为P30进水了怎么办。
百度说擦干后要关机还是啥的忘了,因为当时一个计时的游戏开着没舍得退加上看不出有啥毛病我就继续心惊胆战地玩游戏了。
截至目前,啥事没有。

网友:
这题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有一点点恶心,在吃东西的朋友谨慎阅读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宿舍卫生间进行庄严而又郑重的排遗活动
为什么要说在宿舍呢?
因为宿舍没有自动冲水装置,一般是拿一个桶接水冲厕所
然后
在我功成身退起身的那电光火石间,我的P20脱手而出,顺着我
线条优美肌肉匀称的大腿
呲 溜 下 去 了
尽管我平日身手敏捷反应迅速
无奈距离太近
我的手机以势如破竹之式
至于实际破的是什么你们应该心里也有数
掉到了尽头那个坑里
现在我还在答题
我觉得你应该也没事
它在笑,你呢?

网友:
华为p30我不知道
但是小米5我知道
我同桌的小米5上课玩手机被老师没收了
老师走上讲台把手机扔进了旁边还有三分之二水的水桶里
下了课老师一走我一抬头他已经把手伸进去捞手机了
就在我同桌用纸为它整理遗容时,不小心按到了电源键
屏幕亮了……
算他运气好小米工艺好
可是他换过屏幕的啊,和边框都没贴合好,还会漏光
在水里泡了十几分钟
nmd wsm

网友:
之前公司团建漂流,因为手机宣传防水功能,所以没有买防水袋,就放在口袋里。最开始还想着拍漂流视频来着,结果太抖了怕手机飞出去就没拍了放在口袋里。中间有一段水流很慢,我们三个也没有掌握划船的技巧,橡皮筏子就没怎么动,我就想反正防水,干脆下水推吧,跳下水发现水位只到大腿,最深不过到腰,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就这么推了一段路,大概十几分钟到半小时的路程吧,手机一直是泡在水里的。后面还碰到水流湍急翻了船,鞋子都飞出去了,还好手机还在兜里。
等漂流完,洗了澡,掏出手机来,还正常工作,也就放心了。
等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打开B站,嗯?声音有点不对劲?应该是扬声器进水跟水一起震动的那种嘶哑的声音,这就把我吓坏了,赶紧握住手机往手里磕,磕出来一点水;然后打开网易云音乐,搜出10kHz的音频,拿支架把手机竖着,就这么播放高频音频想把水都给震下来…
几分钟以后,一切恢复正常。
同样的进水扬声器嘶哑还有一次,一样的操作,恢复正常。
华为牛逼!

网友:
买过一款华为,具体型号忘了,价格三千多
买后一个多月,掉在水盆里,一个小时后才发现
拿出来后,赶紧关机,因为当天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去了售后,擦擦水
除了电池比以前稍微快一点,其他没受影响

后来又换了一部华为,具体型号忘了。价格一千七,用后半年,吃饭不小心掉在油水里,赶紧拿出来,去了售后处理
又恢复如初,各项功能没受什么影响

网友:
6年前我的华为C8813在洗衣机里泡了十多分钟都没事,你这个一秒钟急啥

网友:
我的荣耀十被我妈洗衣服泡盆里半小时。拿出来没事,然后我妈甩上面的水,太光滑了手机摔地上屏幕碎了。真事!

网友:
啊…p30p..不晓得能不能回答
没手贱去游泳池试啥的
之前背壳沾到油了(天空之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层油简直致命)
然后我就拿到洗手池洗手机去了,背壳冲水,边洗边搓,洗干净擦干净以后正常用没啥事。
天空之境真好看哎嘿嘿

网友:
暴雨,跟小女朋友吵架,她跑出家门,我就追,手机就塞兜里,追到了就开始哄,然后带回家,过程十几二十分钟吧,回到家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手机没啥事,但是开音频啥的就有杂音啥的,估摸着是扬声器进水了,整了个十赫兹音频放放,然后重回正常

网友:
两三年前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喜欢没收同学手机当众泡水桶里。事实证明不管什么牌子的手机都没事。还没听说过谁手机泡一下泡坏了。更何况当年还是千元机偏多。

网友:
锤子关系都没有。我把P30整个机子泡在水里五秒左右。拍了一张照片。照样用。

网友:
魅蓝note,2014年的千元机,魅蓝第一台机器,扔进水里大概两秒,再拿出来,B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