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TR-150S-F 半小时准时关机

楼主(2019-12-08):
板号原厂6-71-w65s0-d02和神舟主板一样的找了个神舟的bios刷上去故障一样 温度也不高各位给分析下哪里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直接换桥就好

网友:
刷工厂排除

网友:
这个一般BIOS问题刷一个原的能搞定

网友:
去X上买一个原机BIOS刷下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研究了两个星期了,刷BIOS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调了计时器确实是准时关机吗?蓝天的板我遇到的都是不定时掉电。楼主也可以测一下内存开启6脚控制管各个脚电压是否正常,还有二级电压的控制6脚管。还有待机开启的6脚控制管电压是否正常。6个脚都仔细测测。

网友:
还有触摸板按键左键边的那个8脚开机控制芯片容易坏,先处理了吧。

网友:
找到官方的bios'了不                                                                                         ?

网友:
重写一下BIOS,试下

网友:
我感觉也是桥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测下开机脚电压是不是19V

网友:
小六脚对管,在雷神机器里常坏,而且会引起很多不同故障现象

网友:
先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有个是ME

网友:
排除了BIOS就是剩桥了

网友:
这款板子很多杂牌用,桥通病

网友:
一年前碰到一个本子
半小时准时关机
什么都正常  桥也换了  bios也换了
最后干u才解决问题
希望楼主能看到

网友:
之前碰到这样一个机,升级cpu后准时半小时关机,后来没办法换回原u才好,排除Cpu后刷工厂bios试试

网友:
这种主办问题很多 而且不好搞

网友:
看看ME认得到了没?这个就是ME的问题

网友:
六角管子的问题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ME 重新写应该会好。

网友:
改me没有,

网友:
702坏了,以前修过这样的,掉电前风扇狂转下

网友:
换桥搞定了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刷EC 的程序试一下 !

网友(2021-08-24):
BIOS 南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