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N240IPS 清华同方液晶显示MCU程序全世界诚求。

楼主(2019-12-08):
机器型号:TF-N240IPS ;
驱动一体板版号:SSM58V-VH-V0 ;
所配屏幕型号:MV238FHM-N20  B4;
驱动板主控模块型号:TSUMU58VHN-4 ;

论坛上有个兄弟上传了份屏碎备份的512K容量的程序刷写后就是最后亮机起来的现象,原机故障是有时不上电、有时上电开关灯亮 屏幕没任何反应,已经排除电路及滤波电容不良的问题,原机程序容量是128K的 。有此型号显示器的兄弟朋友们 麻烦连上编程器读取备份上传下了,万分感谢、万分拜谢了。有清华同方这个型号液晶显示器的兄弟麻烦备份上传下了,万分感谢了,江湖救急那,万能的论坛上的兄弟朋友们

网友:
有做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的兄弟朋友们麻烦上传份了,不要沉那

网友A:
这程序刷完,怎么看着和屏坏是一个效果呢

网友B:
屏都坏了还找什么程序,浪费时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3311-1-1.html
这里就有程序,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都坏了还找什么程序,浪费时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3311-1-1.html
这里就有程序,自己 ...

不是屏幕坏,可以确定,我通用的驱动板已经点过屏幕了。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有时不上电、有时上电开关灯亮按时屏幕没反应,你发的这个链接里的程序刷写过后屏幕显示就这样异常。我原机程序是128K的、你发的链接里的程序早就下载试过了 是512K的、刷写过后显示不正常,应该程序跟屏啥的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刷完,怎么看着和屏坏是一个效果呢

不是屏幕坏,是程序跟屏啥的不匹配。我通用的驱动板点过屏了。原机故障是不上电,这个本机程序是128K的、论坛里就一个兄弟上传的是512K的,刷写过后就这样显示,应该是不匹配。

网友:
这图,怎么看都是屏坏了

网友:
是屏被你搞坏了,刚好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网友(2020-02-29):
我现在手里也一台这个机器一样的毛病  问下楼主找到程序了吗

网友(2020-05-22):
这个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