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 进水多故障 维修

楼主(2019-12-08):
进水比较厉害 泡水了应该,清洗主板之后,主板单板开机电流,开机起跳正常,到180毫安归零重新启动,仔细查看背光部位腐蚀厉害,背光芯片 二极管等等更换 ,电容更换,开机电流正常,进系统 测试不能充电,显示正在充电,更换电容和充电ic解决,无陀螺仪 更换芯片解决, 全部正常进系统发现无3D 再次拆下来,测量发现无1.8电压 显示座 最后发现电压转换ic 腐蚀 飞线 解决 ,测试功能全部正常了。进水机问题比较复杂 文笔不好 见谅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A:
我晕,我要是你直接放弃,问题太多了,就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我要是你直接放弃,问题太多了,就怕返修

进水机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