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9-12-08):
用京东方屏的三星显示器是不是都是假三星?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用这个屏的很多,不是假的,而是三星生产的原装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用这个屏的很多,不是假的,而是三星生产的原装货

这脸打的啪啪响

网友B:
这很正常,三星自己产能不足的时候买的京东方屏,就好比你要装一台机器缺某型号主板,找个当地同行调货,一个道理,不足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三星自己产能不足的时候买的京东方屏,就好比你要装一台机器缺某型号主板,找个当地同行调货,一个道理,不足为奇

以前没注意,最近三星的修的多,怪不得显示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它不是产能不足的问题,而是成本的问题,BOE的屏比三星屏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