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安装坏的cpu会发热 安装好的不发热 点不亮 啥毛病哦 我的天

楼主(2019-12-08):
有没有大哥会的  小白求教了

网友:
先看看跑吗没有

网友A:
没接口差测试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口差测试板

测试PCI-E A11 3.3V正常,A13A14  0.4V为正常,然如果三样中缺A11查复位。A13查100m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PCI-E A11 3.3V正常,A13A14  0.4V为正常,然如果三样中缺A11查复位。A13查100m时钟

100m时钟是哪一个呀  新手刚开始  不知道哪一个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时钟是哪一个呀  新手刚开始  不知道哪一个是。。

显卡插曹哪儿,A13  A14 右上角数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插曹哪儿,A13  A14 右上角数下来

a13是0  a14是0.19  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是0  a14是0.19  是不是有问题啊

100M时钟没得,板子坏了,送修,非专业不好搞

网友:
如果很想自己搞,去学习主板维修知识哇,不是u的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是0  a14是0.19  是不是有问题啊

查100M晶振。。。。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肯定是没有主供电。而装坏CPU发热,是因为你的坏U SA部分电路坏了,这个板子有SA供电。导致的发烫。好U装好不发烫,因为SA部分没有问题。应该是温热,不会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
翻新板一律扔垃圾桶。

网友:
这个板子还真是不好修,看着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