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得细心刮骨,维修华硕FL5900U板号x556uv

楼主(2019-12-08):
   4号接了台华硕FL5900 板号X556UV的电脑维修, 客户描述是突然闻到一股糊味,然后电脑就不开机了。客户都这样说了,那就直接拆机看看,结果就是图片这样 。于是给客户说了下后果和价格,客户也只说那就试着修修,于是就留下了机器,走人了。
   机器留下了,主板也烧成了这样,那就试着修修,测量发现整机就主电压短路,其它的大电感阻值还正常,那么问题也应该就是这烧了的位置,找出点位图结合主板烧糊处查看,PJP9101为NVVDD VIN即连接显卡主供电上管PQ9100 PQ9105,这都烧成这样了独显估计危险了,此时脑袋唯一的想法就是看看能否把这机器修亮那怕是集显也行(因为客户已经看到烧成这样了,修成集显应该也可以得到客户口袋的大洋)。于是先拆掉已经烧穿的供电上管PQ9100 PQ9105,开始动刀把烧糊的位置一层层的拨/刮,刮刮量量过程怎样大家都该知道......, 终于当再次测量主电压压降无穷大时,松了口气,修成集显的问题应该不大了,于是再次确认除了显卡供电的压降不正常,其它供电压降正常的情况下,通电测试,果然自动开机,电流在跳变,此时迅速拔电接屏线,ASUS的LOGO出现进了BIOS,心想这下可以安心收大洋了,可是......没乐一下感觉不 对劲,CPU风扇的声音把我给惊到了 ,看BIOS里风扇5000多转的转速且在不停的转,瞬间心里不愉快了,但也知道这情况应该是温控没检测到显卡才使风扇高速转不停,难道是逼我要把显卡供电给修出来,既然这样了就又抱着试试的态度,继续修。再次提刀,这次刮显卡供电上管这面,过程就是刮刮量量 压降 50-400-600-终于把主板上刮出个洞,显卡主供电这边压降正常了,简单做了下绝缘,于是上了2个好的上管,照着点位图 用线连接好主供电 再次通电,终于显了,风扇转速也正常,量显卡供电电感PL9100 9101上也有0.9的电压 ,上硬盘进系统测试驱动都认到了,应该可以试机了 ,由于主板上出现了个洞,一直没有完整把机器装起来,试了2天上班时间放电影都没问题,到今天此机总算修复。

网友:
厉害啊,烧的地方还好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两个上管你就直接用线给连着固定就行了?

网友:
纳米级维修工艺666

网友:
高手,要是我遇到估计就不修了

网友:
直接客户还是可以,商家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这是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非常有耐心,不错的!

网友:
这样会影响管子散热,用不长久,容易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真有耐心,技术也不错

网友:
运气真好啊,没有烧坏显卡。
我遇到的cpu上管短路,基本上cpu都是挂了的

网友:
高手哦。这样也能修好了。

网友(2021-03-25):
楼主厉害呀   现在像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 怕返修 麻烦

网友:
楼主可以啊,如果是我  会考虑很多因素 直接换板子了 ,就怕修到最后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