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会黑屏 电脑黑屏排除方法介绍【详解】

楼主(2019-12-08):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电脑无法开机的情况,显示器没有任何的显示,这就是俗称的电脑黑屏,那么电脑黑屏的原因是什么呢?遇到电脑黑屏又该怎么来排除呢?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怕,电脑黑屏的原因无非就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问题,只要CPU风扇还可以转动,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自己尝试一下排除故障。
  电脑黑屏的原因和排除方法:
  电脑黑屏的原因一、BIOS设置错误
  电脑黑屏有很多时候是因为BIOS里的设置出错,我们还可以尝试打开主机,把BIOS设置清空一下。在操作以前,需要先断开主机电源。在主板上找到一颗纽扣般大小的东东,它就是BIOS电池了。在电池外圈通常都有一个用于固定的弹簧,按住可以取出电池
  手动扣掉主板上的BIOS电池,过几分钟再放回去。把BIOS电池还原以后,接下来为主机接上电源,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开机。
  电脑黑屏的原因二、内存故障
  如果用上面的清除BIOS设置的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内存的故障。很多时候电脑黑屏的原因,都是由于内存的接触不良导致的。具体导致接触不好的原因可能是插槽松动,或是时间久了接口氧化。这时要先断开主机电源并打开主机面板,在主打上找到长方形的内存条,如图所示:
  把主板上的内存条取下来,然后再开机,看看主机会不会有蜂鸣报警声。如果有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内存出问题了。
  内存条取下来以后,可以用橡皮擦擦拭一下金手指,去除氧化层,然后再装进主板中。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此时应该可以正常启动主机,看到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