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A1466 开机3声报警 能显示

楼主(2019-12-08):
谁遇到过A1466 开机3声报警 能显示   进系统进不去

网友:
重装系统不就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应该还是内存

网友:
三声报警是内存报错 但是我遇到过板子加热一下就好的 还有重置SMC试一下 步骤:关机连上电源 按组合键shift+control+option 然后按一下开机 4秒组合键松手 充电灯会变绿一下 (满电没变化一直绿)

网友:
二代CPU的吗

网友:
内存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板载内存或者CPU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内存

网友:
CPU  空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苹果报警3声还能亮机?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