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破解WiFi最厉害?

楼主(2019-12-08):
什么软件破解WiFi最厉害?

网友:
肯定不是万能钥匙这种“破解”wifi的东西。
不是一两次见到把万能钥匙当做破解wifi用的人了,但实际上那玩意就是个分享wifi的软件。
你连上一个wifi,密码就会被分享到云端(可以不分享),别人就可以通过云端保存的密码连接这个wifi。
所有,所有,所有。市面上的wifi管家、wifi钥匙等软件都是这个原理,所以别指望破解wifi了,有那玩意也肯定不会流传到市面上的。

网友:
当年为了省宽带费,曾试过以下3种方法:
1.万能钥匙和微连连,它的前提是别人共享过。被其他答案鄙视的方法,却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2.试过奶瓶抓包,然后破解密码。
密码设置稍微复杂点(不是123456789这种),基本破解不了,因为这种方法就是遍历,看看哪个是对的。咱们自用电脑,又不是超级计算机,遍历出来可能过了几十几百年了。
3.还试过幻影pin,前提是路由器有漏洞,现在的路由器很少有这个漏洞,不用试了,没戏。
目前我试过的就这些,相比之下,万能钥匙和微连连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第2,第3,从理论上看比较牛逼,操作也超级复杂,效果也最差,实用没戏。教程中显示破解成功,是因为密码他们是知道的,提前放到破解字典里,演示的时候,一看,好牛逼,破解出了密码是xxxx,而你用的时候却发现不行。
现在我的路由器密码就是12345678,很简单吧?但是新设备的话,会提醒我有新设备连接到路由器,需要我同意下,这种情况,知道密码也没用,呵呵

网友:
奶瓶wifi     网卡

网友:
如果没有用手机上传WIFI密码,那就不可能pojieWIFI密码的。

网友:
我的无线路由器设置隐藏SSID,没得破。

网友:
pojie方法肯定是有的,只是技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过我不会pojie

网友:
奶瓶你可以试一下,,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