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9-12-08):
电脑使用时间长了,会出现各种故障,其中开机无法进入系统是最常见的故障情况。下边阿福在网页上搜索了一些小经验给出,解决开机无法进入系统的方法。
可能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
    显示器接主机线的接口接触不良;内存条接触不良;显卡接触不良;软驱启动引起电脑开机黑屏。电源功率不足引起黑屏;若检测完以上的原因都没有问题,则可能是显示器坏了;
解决小方法:
一:
1)开机后一直按着“F8”
2)选择进入“系统高级 选项菜单”
3)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二:
1)等待进入系统,
2)删除路径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下的文件spoon.sys
三:
1)如果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不能进入系统的话,
我们在开机 然后一直按“F8”选择“带命令行提示符的安全模式”
2)键入命令del C:\windows\system32\Drivers\spoon.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