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X570 4G 维修没有思路了

楼主(2019-12-08):
盈通RX570 4G,电压测试正常,BIOS资料已经刷写过,BIOS有片选信号,显存已经全部更换,GPU已经重新植球。还是不亮。正面图

背面图

GPU电压

PCI-E接口电压

显存电压

这个应该是GPU辅助供电,我不知道叫什么。

BIOS两次明显的片选信号

这卡还是不亮,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各位给点思路吧。

网友:
测显卡pcie接口阻止看是否正常 amd的显卡特别是这么大核心的 非常容易坏

网友A:
认卡不亮机很多是显存通道问题,你确认你确认你换的显存都是好的?有没有断线?程序测一下看是那个通道,重点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卡不亮机很多是显存通道问题,你确认你确认你换的显存都是好的?有没有断线?程序测一下看是那个通道,重 ...

现在显卡不亮,怎么跑测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不亮,怎么跑测程呀?

开机键盘灯没有反应,应该没有进系统,盲测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不亮,怎么跑测程呀?

用一张好卡做主卡,故障卡做从卡;进系统先看一下有没有认到核心,
认不到在测一遍供电 时钟 复位  ,上带灯座看一下核心有没有问题  ,认到就先换 3 4 5 6显存

网友:
持续关注楼主的进度。

网友:
还差27M的晶振信号没测

网友(点评):
晶振不起振,GPU应该没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张好卡做主卡,故障卡做从卡;进系统先看一下有没有认到核心,
认不到在测一遍供电 时钟 复位  ,上 ...

这个想法可以

网友:
台机显卡我从来不修,加焊后过几天就坏,没搞头

网友:
核心挂了???

网友:
可以先用集显显示测试显存通道有没有坏的,没有的话金手指打值,背后耦合电容打值。如果都正常就是gpu挂了。

网友D:
用一张N卡带进测试系统,运行测试程序,它会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一张N卡带进测试系统,运行测试程序,它会测试的

感谢,可以测试了

网友:
估计核显挂了

网友:
这个工程有点大啊

网友:
估计核显挂了,电压都出来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可以测试了

测试结果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卡不亮,怎么跑测程呀?

A卡能用核显亮机测

网友:
核心挂了的话维修显卡还有意义嘛

网友:
需要换芯片

网友:
建议换下主电源IC  经验   而且型号一定要对的上   型号稍微有差异可能带换不了   这问题我修过而且修好了  仅供参考

网友:
主电源芯片在GPU左上角   代换一定要找同型号  最好同款卡好的拆机   你的可能不一定是这问题  但是我这样修好过

网友:
用软件抓bios看看16x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结果是什么情况?

测试显存所以通道全部报错,准备把显存全部取下,在一块好卡上面取一颗显存,把拆下来的显存全部测试一下

网友B:
一共两张这样的坏卡,其中一张估计GPU挂了,显存数据线对地阻值差别有点大

网友F:
少了个电阻,走2A拿走不谢

网友F:
没记错的话1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共两张这样的坏卡,其中一张估计GPU挂了,显存数据线对地阻值差别有点大

吧现存全部都拆了在测试看看阻值!也可能现存全部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没记错的话1k的!

量了一下49.9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了一下49.9欧姆

眼神这么好?

网友F:
修了一万片570,练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一万片570,练出的!

那个电阻没有掉,同意也要感谢你的帮助,看过你在论坛发的帖子,收益很多,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修了一万片570,练出的!

你那里招学徒吗?可以付费找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少了个电阻,走2A拿走不谢

你这眼神牛逼呀,佩服佩服

网友:
这T M是个大工程 啊  楼主真耐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招学徒吗?可以付费找你学习

现在事不多,来我这也没啥意思!技术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事不多,来我这也没啥意思!技术修出来的。

找你学习,我请你喝酒,真心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事不多,来我这也没啥意思!技术修出来的。

真心想去你那里,也真心想和你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