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58PN用TOP256Y直接代换

楼主(2019-12-08):
TOP258PN对应TOP256YN,1对1,2对3,4对7,5678脚对246脚,改装正常,发给大家备用

网友:
TOP买功率大的  基本代换一个系列

网友:
可以代,但功率比以前的小了

网友A:
SOME EQUIVALENT FINDER OF PWM ICS
CHECK THIS MORE HELPFULL FOR US.

Table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analogs of BP chips

https://remont-aud.net/ic_power/

网友:
TOP258PN华强很多以次充好的芯片,上次买五个回来全部不行,要不是发热量大关机,要不就是无输出,买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ME EQUIVALENT FINDER OF PWM ICS
CHECK THIS MORE HELPFULL FOR US.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