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mos阻值无穷大,下面的4

楼主(2019-12-08):
上面的mos阻值无穷大,下面的400欧,是mos击穿还是IQ出问题了
问题

网友:
说得不明不白的,在线测还是拆下来测?

网友:
上面的mos阻值无穷大,下面的400欧,是mos击穿还是IQ出问题了???求助写具体点 描述清楚

网友:
是不是击穿,拆下来量量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