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g 开机每次都要按F1重设bios。

楼主(2019-12-08):
Asus b85m-g 开机每次都要按F1重设bios
先发板号

故障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重设bios,开机后正常。重新换主板电池后两天故障重现。测量bios已经只有2.6V,晶振一边不起振。换晶振无果。
后查+3V BAT后级电阻约500欧姆,明显偏低。查点位发现+3V BAT后级,相连的有ECPCH,电容、电阻等。只有一个一个查,先从电容电阻开始查。当查到0R208时,只有500欧姆,但标称值为2M. 拆除发现已损坏,补上开机正常。

网友A:
请问各位师傅,怎么上传图纸等附件,初来乍到,搞了好久,不会弄呀!!

网友:
附点位图,来自X宝卖家

(2)点位 Asus B85M-G_101 boardview.f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师傅,怎么上传图纸等附件,初来乍到,搞了好久,不会弄呀!!

直接复制粘贴,或者回复的时候用高级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复制粘贴,或者回复的时候用高级模式。

谢谢,原画如此简单。谢谢@rrr25253344

网友C:
我的老古董机器也有这故障

网友D:
2M电阻又是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M电阻又是变小的,,,,

是通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古董机器也有这故障

那可以搞搞,那个2M电阻可以不装

网友:
华硕的板子电路图太少,查起来费劲

网友:
这个有用,应该比较多这样的毛病

网友:
b系列 时序和H81一样吗?

网友E:
电阻是怎样变小了的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怎样变小了的   不解

电阻阻值波动是很正常的吧,特别是选用了质量不好的电阻,像金属膜电阻误差30%都有

网友:
好奇怪 一般不会这样啊

网友:
是不是电阻小 耗电快?

网友:
后查+3V BAT后级电阻约500欧姆,明显偏低。查点位发现+3V BAT后级,相连的有EC、PCH,电容、电阻等。只有一个一个查,先从电容电阻开始查。当查到0R208时,只有500欧姆,但标称值为2M. 拆除发现已损坏,补上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搞搞,那个2M电阻可以不装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2M电阻又是变小的,,,

网友:
2M电阻又是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