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怎么办 电脑黑屏原因分析【介绍】

楼主(2019-12-08):
  随着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率越来越高,电脑在工作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电脑的各种故障随之出现,电脑黑 屏是常见故障之一。电脑突然黑屏对于新手来说往往会措手不及,那么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本文就浅显易懂的说说电脑 黑屏是什么原因及解决办法。
  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首先说台式机电脑。
  一、电脑主机指示灯都亮着,而显示器黑屏了,这时应先检查显示屏的电源指示灯是亮还是灭了。
  ①如果显示器的电源灯灭了,可能是你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松动了,重新把插头插好试试;如果依旧如此,则判断显示器损坏,需要 找专业液晶显示器维修工程师修理,切勿擅自打开,里面有高压!如你旁边有经过迅维培训的显示器维修师傅,可以放心交给他修 理了。
  ②如果显示器的电源灯还亮,但显示黄灯或红灯,则可能是显示器与主机的连接线松动了,或显示器/主机的电路板损坏,可以尝试 重新拔插信号线试试,如果无法解决,那么只能找好的显示器或主机替换尝试排除问题了。
  ③如果显示器的电源灯还亮,并显示绿灯,但电脑还是黑屏,最大的可能是电脑主机程序问题,建议重新启动电脑试试。如果重新 启动后还是无法显示,则需要送专业的维修店修理。你可以在 http://www.chinafix.com 上搜索周边可靠的维修店铺。
  二、电脑主机指示灯不亮,则是主机断电了。那么主机断电引起的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有:
  ①电脑主机启动过热保护了,可以稍等几分钟再开机试试
  ②电脑机箱内的电源损坏了,可以购买合适的电源替换
  ③电脑主机的电源线断路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除非有人从你旁边经过踢到了电源线。
  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接着说说笔记本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笔记本由于是一个集成度高的整体,个人用户而言,不能像台式机电脑一样逐步排除。总体来说可以先软件后硬件:先重启电脑, 看是否能显示。如果重新开机能显示,而进系统黑屏,可以重新安装系统试试。
  如果重启电脑还是不显示,这样的电脑黑屏是什么原因已经基本不用猜测了,最多的故障点是显卡过热导致虚焊,个人自己拆装修 理基本是不可能的,需要请专业的维修工程师修理,笔记本电脑内部零件精密,焊接需要专业的设备,比如深圳鑫迅维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CF360T等 BGA返修台 ,就是修复这样的故障的最佳利器。
  拥有迅维BGA返修台的维修商家,对修复电脑显卡虚焊导致的黑屏有非常好的效果,个人用户切勿轻信无任何专业设备就可更换BGA 芯片的商家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