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使用方法得当寿命几乎一样长,但为什么网上说机械硬盘更容易坏正常使用不久就坏了?

楼主(2019-12-08):
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使用方法得当寿命几乎一样长,但为什么网上说机械硬盘更容易坏正常使用不久就坏了?

网友:
是的,机械硬盘使用得当也能用很长时间——前提是“使用得当”。

但机械硬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精密的机械设备之一:
    3.5寸7200转的硬盘,磁头相对外圈磁道的线速度超过100km/h磁头离盘片高度约5-10纳米磁道间距约70-80纳米——这是磁头在盘片上位移的最小距离

想象一下高速公路上一辆时速100公里的汽车离你身边不到1毫米掠过?

只要整个硬盘的这些机械部件,包括马达、转轴、盘片、磁头悬臂等等,在硬盘的生命周期内稍微出现一点瑕疵,或者在工作期间受到稍微大一点的振动,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而固态硬盘使用的NAND闪存虽然生产过程中也是很精密的,但工作过程是纯粹的电子运动,没有任何机械部件的运动,自然就更不容易损坏了,从统计概率上来说寿命会长的多。固态的故障更多的是软件故障导致的掉盘,固件损坏等,只要是正规颗粒厂家通过检测的颗粒,在写入次数范围内出现故障的几乎是没有的。

网友:
其实还是使用不当的问题。
机械硬盘近几年有额外的故障率,好像都要归功于希捷几款神一样的产品,三年故障率吓死人。
在正确使用的环境下,机械的故障率不高。你们遇到的笔记本和移动硬盘故障,全都是使用问题。
机械硬盘在运转时严禁任何震动。不要看那些几百个G的防震指标很好看,盘面钻石涂层防刮,自动感应跌落等等技术很高级,那些都是保险的,平常使用,任何颠簸都是损耗。
普通人把硬盘插上再放桌上,电脑放好了抬起来挪一挪再拍桌上,甚至盖上屏幕略用力,都可能让震动传递到盘体上。只要盘面上有一丝损坏,扬起碎屑,就可能蝴蝶效应,逐渐磨损扩散最后灾难性故障。
此外移动硬盘经常遇到的接触不良、供电不稳等等工况,也经常导致硬盘写入损坏,甚至用到一半强行复位等等,这也是引发故障的潜在因素。
相比SSD全固态,只要不摔碎,怎么摔都没事,简直弱爆了

网友:
机械硬盘本质上是运动部件,失效模式比固态硬盘更多。一样质量过关的前提下,不仅电气故障会导致机械硬盘损坏,运动部件还会发生机械故障导致损坏。注意质量过关这一点,固态硬盘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品,这些劣质品的可靠性问题我这里不考虑,只考虑自有晶圆厂的固态硬盘厂家其主流以上产品:英特尔、三星、西部数据、镁光、紫光国威。(最后一个是国货。)
还有一点,固态硬盘远远比机械硬盘更耐机械冲击。机械硬盘可能主机靠墙放在地上,轻踢一下机箱就会坏。固态硬盘除非撞断电路板或焊接有问题否则一般无所谓机械冲击。

网友:
机械硬盘内部有高速旋转的盘片,悬浮在盘片上方的磁头,这些都是活动部件,用久了会有磨损。
机械硬盘不抗震,读写时轻微震动都可能导致坏道、卡磁头等情况。哪怕是关机状态,1米高度掉到地上磁头都可能直接挂掉。
机械硬盘对电源要求极高,供电不稳轻则出现坏道,重则直接挂掉。更不用提突然断电了,磁头归位时,因为盘片动力下降导致悬浮高度降低,回到停泊区时对磁头的冲击也容易导致磁头变形。
总之,机械硬盘非常精密和娇贵,尤其是现在大容量的充氦硬盘,里面9张盘片,对应就是18个磁头,故障率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氦气还容易泄露,时间久了也容易坏。还有像希捷这样无良的厂商,带头将SMR技术放到日常用的硬盘上,而SMR的数据稳定性要远低于传统CMR的盘。
固态硬盘呢,咱先不提那些便宜的,用各种来路不明的颗粒的那种渣渣,认准三星、东芝、西数、英特尔就对了。只要颗粒质量有保障,随着固态硬盘容量越来越大,就算用QLC甚至PLC,但有充足的负载均衡空间的情况下,颗粒磨损都不会太快,而且大部分硬盘的使用场景是读多写少,读取对固态来讲是完全无损的【并不是】,只有写入才会有损耗。
科普一个知识:program disturb和read disturb,顾名思义,就是读写闪存的时候,会影响数据。
在SSD读取数据时,给浮栅施加的电压会有概率导致浮栅极进入电子,这就导致同一个block上page读,自己没事,但其他没有被读的page数据出错。由于有额外的电子进入,会导致晶体管阈值电压右移,由于晶体管阈值电压偷偷的发生了变化(变大了),闪存内部逻辑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参考电压加在控制极上,然后去判断数据的话,肯定会发生误判,也就是读到错误的数据。 阈值电压右移的速度,也就是Read Disturb影响数据的程度,一方面与你读该Block上数据的次数有关,读的越多,右移越多,影响越大,另一方,还跟你block的擦除次数有关,擦写次数越多,绝缘效果越差,电子进入浮栅极就越容易,read Disturb的影响也就越大。
详情请看这篇文章:
闪存问题之Read Disturb所以一块固态用个5、6年是不成问题的,就算是用作下载盘,按照现在的网速,你能下满一块2T的固态盘几次?就算下满了再全都移走,无非就是2TBW(全盘写入一次,移走之后对这些垃圾TRIM一次),而西数2T蓝盘SSD的TBW是500,就是说你得完全下满并且全部移走250次才能玩坏这块固态。
我自己的2T机械硬盘做下载盘,每天都会有大概10G的下载量,用了两年写入量25TB,用在固态上得算TRIM的写入放大,就是50TB,那么一年就是25TB,500/25=20,就是说按照我这么用,可以用20年。
固态没有机械部件,不怕震动,温度耐性也比机械盘要高不少,而且还非常轻便。要知道,2.5寸的机械硬盘,7mm用SMR最多只能达到2TB容量,固态盘4TB轻轻松松。NVMe那么小的板子上都能放2TB了,可想而知PCI-E那么大的板子能放多少。如果厂家愿意做,3.5寸7mm厚度上10TB都没问题。
一般保守估计,家用机械硬盘,非7*24小时运行的情况下,寿命是3~5年不等。相比之下,部分品牌的固态质保都已经是5年了,当然前提是不超过规定的TBW。

网友:
谁说使用方得当就一样长的???
技术原理就决定了机械根本不可能是固态的对手。
不论民用还是企业级,较大大容量(256G以上)使用寿命都比机械长。
好的固态正常使用五六年,掉速都不见得有,机械就没有不掉的爆炸的。
本质上来说机械硬盘就是无尘密封环境下的光盘,持续读写本身就是消耗寿命。
即使寿命最差的QLC(英特尔660p在出售最低容量512G)寿命也不知道比机械高到哪儿去了。
至于有些说杂牌坏的,注意一下,坏跟寿命到期完全不一回事。迄今为止,我还没见过寿命到期而损坏的固态。

在西数官方手册上:如图
明确表示了它的使用寿命和写入容量。
平均100w的无故障时间看似很长,但是如果你打开SSD,西数蓝盘250G/500G的平均首次故障实验室数据为175W小时。
写入寿命为180TB/年,两年质保时间,实际上就是告诉你最多360TB的写入寿命,也就是1TB机械只有360次写入寿命。
相对于固态来说,简直…S.U.C.K…
固态就算最差的QLC,没有缓存,写入寿命都比机械来的更久。
现在新的几大主控厂商都有HBM方案,管你那些花里胡哨的,不设缓存,也不掉速。
写入到颗粒寿命到期?
256G的早就满了,2T的能给你送终。
更别提像SLC这种逆天级别的颗粒,写入寿命高达10W次。
就耐用性来说,固态比机械不知道高到哪去了。
在重申一次,我从业这么多年,没见过一个是寿命到期而终止使用的固态。
固态的所有损坏几乎都跟寿命无关。
而好品牌的固态,做到万分之一的返修根本不是问题。
比如一直被攻击但我很推崇的英特尔660p,返修几乎是0。

网友:
在我几年技术支持工作中, 遇到的机械硬盘损坏无数. 有坏道的, 有嘎啦嘎啦响的, 有直接电机不转的等等等等.
固态硬盘, 至今位置遇到的故障数是0(总数几百). 我至今没有遇到一台电脑是因为SSD坏了报修的.
个人理解是: 虽然纸面上的它们的耐用性一样(比如说在企业储存最佳环境中硬盘确实很少坏), 但是普通生活应用中SSD明显耐操很多.
电脑运行中, 你晃桌子或者一脚踢到机箱, 机械硬盘可能就咔嚓了, 固态不会.
机箱积灰散热不良或者硬盘附近堆叠, 普通硬盘功率大, 自身热量散不出去导致电机轴承寿命减短等损坏, 固态不会.

网友:
不请自来。
机械硬盘会坏的地方比固态多多了。
电子元年故障的概率可以认为两者相同。
理论上,固态反而有写入量上限,而机械没有。
所以理想状态下,机械硬盘反而应该比固态更持久。
但机械硬盘的结构,注定其会被固态打败。
首先普通硬盘,和空气是不隔绝的,外界的灰尘也就可以进到硬盘里,然后刮花盘片,硬盘卒。这一点其实看运气,但如今的空气质量,这个问题坏的硬盘肯定不在少数。全密封的氦气盘可以解决此问题,但学过物理的都知道,分子是运动的,没有什么容器能封住氦气一辈子,所以,氦气漏到不足以托起磁头的时候 ,这硬盘也卒。
然后是马达,磁头,虽然看了不少帖子、很少见这两个坏的,但这两个确实会坏。比起固态,就徒增损坏的风险。
再有就是最坑的,外界干扰。磁力,温度,湿度,乃至电压波动,振动,最可怕的是多盘共振,都能让机械硬盘完蛋。而这些固态都不怕。现实环境里,怎么可能让机械完全避开这些坑?
当然实际上,在正常使用周期内,两者是没有明显的寿命差距的,基本上坏了那都是运气不好。一般来说,在他们坏掉以前,就被换掉了。
所以觉得刻意纠结这个问题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毕竟固态快,机械便宜。看菜吃饭咯。

网友:
谢邀
理论上,在完全理想的情况下,机械硬盘是可以当传家宝用一辈子的
但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比如磕碰、进水、摔砸,往往导致机械硬盘的实际寿命还不如安全性更高的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哪怕是TLC颗粒也够99%的人用,真正寿命其实是看做工和主控的,好的固态硬盘使用三五年可能后可能连一半擦写都还没达到就要被速度更快体验更好的新产品淘汰掉了。
所以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固态硬盘,速度快、体积小、抗震性能好。
有优秀的性能就会带来对应的缺点,固态硬盘数据损坏后是不可恢复的,如果是备份重要资料的话。最好还是选择机械硬盘,哪怕是损坏了,还能恢复回来,如果只是些电影和不重要的文件的话,为了使用体验,也是优先选择固态硬盘的。

网友:
机械结构+SMR就放大了………………其实一般来说正常使用情况下磁头很难对碟片造成物理性损害的,只要它不在读写的时候你给它一个巨大的冲击力的话………………但是马达这个就比较玄学了………………SMR叠瓦式记录主要是引起数据丢失的问题………………

网友:
机械硬盘的损坏过程,更多的是机械磨损的过程,是逐步损坏的,看S.M.A.R.T状态检测就知道了,用户如果懂得相关知识,可以在硬盘损坏到难以挽救的地步之前进行备份和更换。
固态硬盘多数情况下是PE次数还远远没有消耗完,主控先完蛋了,或者掉盘,虽然格式化一下又能用了,但数据却无法挽救。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重要数据还是要做好备份。

网友:
固态才容易坏。你来个突然断电你看固态吃得消还是机械吃得消?运气差的固态直接晕死过去,机械的坏道影响对比不太大。还有机械除了物理振动外,固态的主控差的也是会坏的。我同学日常使用2年突然一次断电再也没用了,还是笔记本。我机械盘装系统除了速度慢,没其他毛病,炒鸡耐C,一个星期5天半开着。
当然现在换固态了,换了个企业级。机械还是放着挂。

网友:
珍惜数据,远离希捷。

网友:
你可以搜下 希捷硬盘的 固件门事件....
虽然说是一个元件坏了,但也没地修, 只能买新的.
我就撞上了, 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二手的), 玩 网页游戏正上头呢, 突然就蓝屏了. 去电脑城, 没法修就买了新的. 并且硬盘型号在希捷公布的有问题型号之外.

网友:
机械硬盘的机械结构注定它的寿命是不稳定的,随便一个振动都能给你整出一条划痕,而且现在的机械硬盘的盘片都是玻璃盘片,用力一摔直接碎掉都有可能。所以除了某些服务器和nas很少有机械能用到电机寿命消耗殆尽。
固态寿命低那是过去时了,现在只要不贪小便宜买黑片,不天天重装系统,寿命比机械高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帮同学,老师解决使用电脑时出现的各种问题。
有过几例硬盘损坏的情况。故障一般发生在强制关机之后。
或者经常强制关机/使用时随意晃动造成的坏道损坏了操作系统文件以致无法正常使用。
机械硬盘在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寿命是长于固态硬盘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硬盘,或者不关心硬盘的寿命。
========================================
为什么有人经常强制关机但是硬盘依旧坚挺,但还有人只是强制关机了一次,硬盘就挂了?
硬盘的工作原理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一个磁头漂浮在盘片上通过电磁感应来读取和写入数据。读取/写入完成后,磁头会摆动出盘片区。此时断电,硬盘不会发生损坏。
强制关机一般是由于电脑卡顿,一段时间不能恢复正常。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卡顿究竟是因为计算/读取/写入任务繁重造成的卡顿,还是系统逻辑异常造成的死锁而停止响应。第一种情况下的强制关机很容易损坏硬盘,而第二种情况下强制关机则没有影响。
如何判断你的强制关机是否会损伤硬盘呢?查看你的硬盘灯是否在常亮或快速闪烁。是的话就千万不要强制关机。
=============================
相对于强制关机对硬盘的损伤,硬盘工作时的晃动更加致命。这样会使磁头以更大的力度撞击盘片,而且是连续撞击,最终在整个盘片上布满划痕,报废硬盘。所以喜欢用笔记本在被窝里追剧/写论文/做设计的小可爱和糙老爷们儿们,换固态吧。换下来的机械硬盘配个壳可以当移动硬盘使。

网友:
我恢复一块坏掉的硬盘的数据,其实并不在乎里面的具体数据是否能恢复,而最在乎的是这块硬盘里面的目录结构和所有文件的文件名是否能提取出来。对于机械硬盘来说,坏掉以后恢复原来的目录结构和绝大部分文件的文件名相对还是很容易的,只需要网上下载一款免费的数据恢复软件就够用了。但是固态硬盘,一旦坏掉就变成了一块砖头,你告诉我砖头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有恢复价值的,你逗我呢?

网友:
反了吧……你放进去数据,不要动,两三年以后你看哪个能读取数据哪个已经数据完整都有问题了……如果做仓库盘,写满一块盘以后存档的话,我只选择机械……固态说不准那天电子跑出去就数据丢失了……

网友:
同等情形下,机械硬盘确实更容易坏。问题是,SSD更容易丢数据!重要数据千万别只存SSD中,最好再备一份到机械盘上!!!!

网友:
机械硬盘坏了,数据还有很大可能救回来。
固态嘛 ,用的时候爽,坏了就死了!

网友:
西数铁粉。固态我都放着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