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怎么办 电脑黑屏解决方法【详解】

楼主(2019-12-08):
  许多玩电脑的朋友常常遇到一些电脑问题而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处理才好。比如,最常见的电脑黑屏问题。导致电脑黑屏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涉及到计算机硬件中主板、处理器内存、显示卡、显示器等几大部件,故许多人对其问题出现后该如何搞定颇有束手无策之感。下面小编就大家谈谈对这类黑屏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方式。
  首先,电脑黑屏问题按其问题成因可分为由电脑硬件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和由电脑软件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两大类。具体原因及搞定方式如下:
  一、电脑硬件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
  1、主机电源引起的问题
  主机电源破坏或主机电源质量不好引起的黑屏问题很常见。首先检查电源,看看主机是否有电,电源插头是否插好。当添加了一些新设备之后,显示器便出现了黑屏问题,排除了硬件质量及兼容性问题之后电源的质量不好动力不够是问题的主要起因,更换大动率质优电源或运用稳压电源是搞定这类问题的最好办法。
  笔记本的话,由于笔记本电池没电也会导致黑屏,所以,第一检测电池是否有问题,笔记本电池本身有问题就算插上外置电源也会出现黑屏现象,可以先把内置电池拆下来,然后再插电源,如果插上外置电源开机都正常就说明笔记本内置电池坏了,自己买一个新的就OK了。

  2、内存引起的问题
  如果电源指示灯亮着并且电源也插的好好的,就说明电源没问题。这时候就重新启动电脑开机,耳朵仔细放到主机上听听是否有“滴”的一声,还是一直“滴滴”声,如果一直有滴滴报警声那可能内存条松了,打开主机重新拔插好就ok了或者 把主板上的内存条取下来,然后再开机,看看主机会不会有蜂鸣报警声。如果有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内存出问题了。内存条取下来以后,可以用橡皮擦擦拭一下金手指,去除氧化层,然后再装进主板中。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此时应该可以正常启动主机,看到开机画面了。

  3、配件质量引起的问题
  电脑配件质量不佳或破坏,是引起显示器黑屏问题的主要成因。如内存,显卡,主板、处理器等出现问题肯定可能引起黑屏问题的出现。其问题表现为显示器灯呈橘黄色,此时可用替换法更换下显卡,内存、处理器,主板等部件试试,这是最简便最快捷的搞定办法。

  4、超频引起的黑屏问题
  过度超频或给不合适于超频的部件进行超频不仅会造成黑屏问题的产生,严重时还会引起配件的破坏。若过度超频或给不合适于超频的部件超频后散热不良或平常运用中因风扇破坏导致无法给处理器散热等等都会造成系统自我保护死机黑屏。

  5 、 显示器自身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
  以上几步都排除后,就要检测液晶显示器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外置显示器,用外置显示器连接到电脑显示接口,如果外置示器连接电脑后能启动电脑的话,外置显示器显示一切正常则说明笔记本主板、处理器、硬盘、显卡、内存条都没问题,那就是显示器的问题了。显示器的开关电路以及其他电路出现问题是引起显示器黑屏问题的主要成因。如保险丝熔断,整流桥开关管被击穿,限流保护电阻烧断等问题导致显示器无法工作;显像管或行输出电路出现问题也会引发显示器加电无光栅黑屏的问题,也是引起显示器黑屏问题的主要成因。

  如果笔记本液晶屏幕坏了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液晶LED屏幕问题,二是液晶屏幕连接主板上的显卡接口或者线路出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建议大家不用自己弄了,直接找售后或者专业的维修机构进行检测,如果可以修好尽量修,不能修就换一个新的显示器屏幕。
  二、电脑软件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
  电脑软件问题引起的黑屏问题比较多,如软件冲突,驱动程序安装不当,BIOS刷新出错,CMOS设置不正确等都可引起黑屏问题。此外,如恶性病毒引起硬件破坏(如CIH)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显示器黑屏问题的出现。到这类问题时若能多考虑一下问题的成因,做到搞定问题知已知彼事半功倍。

  当出现不能开机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可以采用释放静电的方式。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先拨掉主机电源,然后再按几次主机电源开关键。如果上面这个方式不管用的话,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尝试打开主机面板,把BIOS的设置清除一下,但要切记在操作以前,先断开主机电源。我们在主板上可以找到一颗纽扣般大小 BIOS 电池。手动扣掉主板上的 BIOS 电池,过几分钟再放回去。把 BIOS 电池还原以后,接下来为主机接上电源,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开机。

  总之,遇到了电脑黑屏一定不要慌张,我们要先一一排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知道哪部分出问题就对症下药找到搞定方案再实施!如果自己排查不出问题的话,就需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检修。不要一遇到问题就自己动手拆解,此乃得不偿失,不能因为一点小问题而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