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3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9-12-08):
V星ZH77A-G43 MS-7758 不触发  RSMRST#0V       分压电阻正常 切断EC这边的连接就有3.3出来  换了EC接回线也一样拉低 RTCRST# 3.3V正常 晶振两脚有压差  就不知道怎么会吧RSMRST#拉低了   大神出来吐槽一下   都要什么条件RSMRST#才正常

网友A:
这个是 稳压器进行降压 得来的 3.3V桥待机供电 你查下稳压器

网友:
按压桥  触摸晶振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稳压器进行降压 得来的 3.3V桥待机供电 你查下稳压器

有3.3V   测试卡灯都亮了 就是RSMRST不出来 确定是EC这边拉低的  但是换了EC也不行  奇怪了

网友:
几系列的 桥啊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VCCDSW3_3  DPWROK  V5REF_SUS  VCCSUS3_3

网友A:
这几个肯定有问题啊!把RSMRST 给拉低了

网友:
IO没有检测到
待机电压正常所以它就没有发出待机电压好信号    兄弟你修好也给我说下,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肯定有问题啊!把RSMRST 给拉低了

位置图又没标记  不好找

网友:
主板没标啊!真是我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肯定有问题啊!把RSMRST 给拉低了

DPWROK_CP有了  把他接过去也不行

网友A:
继续查吧没查完 你接过去时序不就乱了后面还有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肯定有问题啊!把RSMRST 给拉低了

SYS5VSB_OFF低5VSB_OFF_GATE高导致3VSB出不来 强行拉低5VSB_OFF_GATE就可以了  多谢兄弟指点迷曾 好人一生平安  祝你多福多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吧没查完 你接过去时序不就乱了后面还有一步一步来的

修好了  谢谢你 兄die

网友:
修出来就好

网友B:
这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桥的问题。

不是桥的问题 +3VSB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C:
SYS5VSB_OFF 这是什么信号,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5VSB_OFF 这是什么信号,能解释一下吗?

好像是绿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