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a不开机,主板上有电阻短路,有图,忘师傅们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9-12-08):
小米4a不开机,主板上有电阻短路,有图,忘师傅们能解答一下~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无线模块坏了,客户拿过来就单板,没有任何线

网友:
我是希望你解释一下电阻短路

网友:
应该没有学过基础

网友:
楼主画圈圈的是什么意思?是说电容短路吗?用万用表测看看咯

网友:
是电容两头多接地了,

网友A:
用烧鸡大法很快能找出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烧鸡大法很快能找出故障

这个板是12v的吗?因为客户就拿过来这个板,其他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12v

网友C:
8脚电源芯片取下量看还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12v的吗?因为客户就拿过来这个板,其他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12v

0v慢慢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8脚电源芯片取下量看还短路不

取下不短路了

这个 54335A八脚芯片是不是只要有54335A字样多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脚电源芯片取下量看还短路不

还有想问一下,路由器上的八角能通用吗?

网友:
楼主应该多学习电子基础再维修,电容和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
TPS54335A某宝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想问一下,路由器上的八角能通用吗?

既然54335A是电源管理芯片,那么只要与引脚功能相同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般都可以相互替换.

网友:
更换8脚芯片搞定

感谢大家

网友(2020-02-26):
那不就是转换电路么.假设手头没有现货找不到代还.降压小板能上的

网友:
电阻应该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