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进水后 会有什么隐患?

楼主(2019-12-08):
笔记本电脑进水后 突然黑屏了 然后倒置放了几天 又可以开机使用了 当然拿去维修店清理了一下水渍 但是维修店说主板可能有点问题 让我拿去售后 可是我使用起来又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电脑进水之后,主要隐患是主板上的密集电子元器件,电容等等受潮,在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出现故障。主要表现是含杂质的水产生结晶盐附在元器件表面。
一般建议拿吹风机烘干下,然后空调开抽湿放两天。有动手能力的把笔记本拆开,主板倒置,用干净的软毛刷处理掉还有结晶盐的部分。

网友:
谢邀
说实话这个问题真的太难回答了
笔记本进水,就我的经验来说,如果超过10ml以上的液体从键盘面流入,如果你的电脑没有明确说明键盘是防水的,或者整个C面是防水的话,那么大概率这些液体会浸透到你的主板。
你的做法没有错误,第一时间倒置晾干,然后去找维修点进行维修
但是呢,只要电脑进过水,有经验的工程师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自己对自己的电脑有没有信心了,只要它撑得住,那你就能用到它寿终正寝,它要是撑不住,可能明天就开不了机。

网友:
维修店清理过水迹主板有烘烤过吗?维修店清理过的应该没问题的了。进过水的售后也是不保修的,拿售后没啥用吧。

网友:
售后进水机肯定不包的

网友:
进水机,第一时间断电,反放,尽可能快点送维修店。你送去的时间和能否修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隐患就是容易腐蚀电路板 造成短路 断路 ,不知道啥时候某个元件就坏了!

网友(2020-02-04):
电脑需检查主板有无损坏,进水后如果不处理会留隐患的(腐蚀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