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个奇怪显卡,估计问题不大就是找不出问题。

楼主(2019-12-08):
网锋hd7770,插主板不显示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核显开机进系统可以看到hd7770,安装驱动后显示器插上面也能正常显示,各种测试都正常,每次必须核显开机才能后正常使用。

网友:
bios里面不管哪个显卡优先设置都没用,如果选pcie优先不管插哪个显卡都是黑屏,选核显优先就是上面的情况。

网友:
查耦合电容

网友:
用dvi接口测过吗

网友:
查了没有问题,而且进系统测试全部正常,接口也是跑3.0,16x。

网友A:
换个主板换个系统试试,感觉是独显分辨率问题,分辨率超过显示器设置了。

网友:
一样一样的,在单独独显开机时黑屏进系统核心电压一直是1.1v左右,像没有启动供的默认电压,如果核显启动显示后他正常显示时核心电压变为0.85v左右,根据负荷大小变化0.85v-1.1v,其他电压和黑屏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换个系统试试,感觉是独显分辨率问题,分辨率超过显示器设置了。

我这块修机测试板是q87芯片的,换了块h61的可以正常独立开机显示,显卡挑主板。

网友:
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