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求助 长虹 3d39b3100ic 上下红屏 拔了屏线也是红屏

楼主(2019-12-08):
求助谢谢

网友:
求助下我没插屏线为什么也红屏 不应该都是白色吗

网友:
是不是像手机一样烧屏啊LED

网友:
屏怕是不成了

网友:
如果屏上的接口板子没问题就是屏挂了。。。

网友:
拔了应该是像屏幕中部一样黑屏,我怀疑屏偏光膜问题

网友:
很象是背光板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