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c改集显

楼主(2019-12-08):
有大神在不,说下这个可以改不,这个帖子改了可以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4926-1-1.html

网友:
附图纸,麻烦大神说下,我照链接帖子改了下不行,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k650c 6-71 w35s0-d03a.pdf

网友:
鲁大师能测到独显,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独显。

网友:
这是供电图!

网友:
显卡背面后个bios芯片,去掉就检查不到了

网友:
蓝天这个机器一些改成功了,有些怎么改也不行,最好是能从BIOS层面来改动。

网友A:
蓝天的把供电拆了然后改个温控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不到了

网友:
独显改集显成功与否要看架构的,设计师如果只有从独显出信号,那就不能成功,最近我会发个改集显的思路的贴子,到时关注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把供电拆了然后改个温控就好了,

不行,拆了不显示,外接显示,屏不亮

网友:
按图纸改啊

网友:
改BIOS比这样改快

网友:
改BIOS比这样改快,考虑一下BIOS

网友:
这种还改什么 ?换版不就好了 ,

网友:
4代的 都可以改啊  厉害

网友:
蓝天的板子独显不正常会风扇会狂转掉电吧。

网友:
可以改的,需要改温控

网友:
直接撬电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