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30上电微短

楼主(2019-12-08):
接到一台联想G50-30,上电电流0.190A,去掉电池也是一样,主板有短路。拆机上电一模明显cup供电管理芯片发烫,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料板,于是换上上电,电流正常,3v5 v正常心中暗喜,按开关  电流无任何变化。于是打开图纸找到EC   8586E

on/off  正常但是PBTN_OUT# 触发后无任何跳变,估计是EC有问题,更换EC无改善,接着查图纸,发现开机流程图

开始逐一排查发现第三步   VR_+1.0VALW_PWRGD电压为0V不正常, 这个信号来自芯片PU701  ,如下图
SY8032ABC_SOT23-6的丝印FK4VD,     实测1EN=3.3V2GND= 0V3LX=0V4IN=5V 5PG=0V6FB=0V,原来3LX短路,更换此芯片后故障排除。上电亮机,维修完毕。
确定

网友:
这是个转换电路啊! 相位脚连接电阻短路拖地了啊

网友:
3.3V待机/5v待机/1.0v待机(有些是1.05)/还有些有1.8V待机

网友:
这个是修联想某款笔记本的时候做的笔记,其他型号及品牌不一样不关我事哦

网友:
发现开机流程图

开始逐一排查发现第三步   VR_+1.0VALW_PWRGD电压为0V不正常, 这个信号来自芯片PU701  ,如下图
SY8032ABC_SOT23-6的丝印FK4VD,     实测1脚EN=3.3V,2脚GND= 0V,3脚LX=0V,4脚IN=5V ,5脚PG=0V,6脚FB=0V,原来3脚LX短路,更换此芯片后故障排除。上电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还好只是芯片坏,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这也是有EC    不会随便就换的

网友:
这是几代u呢

网友:
一步步来  可以的

网友:
待机短路,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子经验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3-10):
1.0待机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