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楼主(2019-12-09):
怎么强制开启无线开关

网友:
56脚是WiFi开关脚 飞线给3.3v高电平试试

网友:
反面最右边56脚割了

网友:
不需要这么操作了,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针对性的给予修复吧!

网友:
可以用联想的管理软件强开吧

网友A:
无线网卡56脚切断或者透明胶粘起来

网友:
用胶带贴住56脚

网友B:
论坛有图片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飞线的没试过,一般都是用胶带贴5 6脚

网友C: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56脚切断或者透明胶粘起来

我就想知道56脚是哪个脚                能不能在图片上标一下

网友:
美格4G智能模块谁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图片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论坛搜了确实有,笔记本型号一样但他的网卡脚位和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啊

尝试过,安装了按F7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56脚是哪个脚                能不能在图片上标一下

在主板上数嘛

网友:
主板的插槽数数出来应该有标第一脚的。有些系统问题也会导致无线关闭喔

网友:
楼主想要阉的是什么牌子电脑的无线?

网友:
断开56脚

网友:
数不清楚了,视力下降的很

网友:
割断56脚与主板的连线

网友:
搞定了,感谢大家,一刀见效

网友E:
直接拿着网卡数单双  到了56脚贴个纸绝缘然后装上主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拿着网卡数单双  到了56脚贴个纸绝缘然后装上主板上去。

绝缘过不行,背面有4个脚都测试过,靠缺口那里贴了认不到网卡,还是在主板补刀效果好

网友:
还好网卡没问题,56脚断开就打开了

网友F:
如图所示,验证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图所示,验证过可以的

我看到这个帖子了,我的网卡和他的脚位不一样,上面的1  2脚贴起来什么反应都没有,贴下面一脚认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