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

楼主(2019-12-09):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80不开机。插电有0.01的·1待机不开机。拆机发现板号是lg4858l。测3.3和5伏都正常。测开关也有3.3伏的跳变。但是就是不开机。然后刷了一下bios后发现3.3伏和5伏插电2,3秒后没有了。压开关又出来了。但是几秒后又没有了。看论坛有人谁是c2104漏电了。换了还是不行。然后等上一会3.3伏和5伏有一直有。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机子我觉的正常应该是开机才出3.3个5伏

网友:
我觉得3.3和5V是正常的,不开机查查开机键电压、EC和桥待机条件

网友:
查一下LID信号,取下开关用万用表开机试试

网友:
取下开关用万用表开机

网友:
用镊子短接开机试试

网友:
开关是在键盘上。一样

网友:
最后退给客户了。再没修

网友:
我觉的是cpu和桥二合一芯片坏了

网友:
但是测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2020-02-20):
没遇见过抱歉

网友:
不触发  就修条件啊